埃文斯的矢量几何方法的问题

楼主(2018-07-27):
1950年,埃文斯在根轨迹方法综合控制系统一文中,提出了基于矢量几何的传递函数理解方法,现在已经写入教科书了:

楼主:
请注意,正如第一个图片中所说的,系数K“对频率特性的研究无关紧要”,从第二个图片中的图4-25所示的操作过程也可看出,直接无视K的存在。

而实际上,传递函数H1=1/(S+1)和H2(s)=-100*1/(1+s)明显不同!
系数K可以改变180°相位。

楼主:
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大伙喜欢看这个箭头图:

最近两年,终于升级换代了,开始流行红绿蓝了:

这个用着非常爽,它还是动态的,整个s面一览无余。

楼主:
用GIF动态图形展示变化过程:

变化过程有点慢(当然可调),需盯着看几秒钟!

楼主:
这个图设计的很巧妙,秘密是:按红绿蓝顺序,逆时针的是极点!顺时针的是零点!

而且给了3个自由参数,可以在0-1之间随意设置,系统的变化轨迹全部掌握:

不但能处理传递函数,还能直接处理网络!输入网表即可:

看频率响应也不是问题:

楼主:
考毕兹振荡器相图:

哈特莱振荡器:

楼主:
6阶低通滤波器:

零极图:

和红绿蓝图做比对:

楼主:
好多人还在用matlab,实际上好多专业软件比matlab还好用,界面更友好,适合于不善于写代码的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