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数内部static申明变量的问题

楼主(2018-07-27):
我在函数内申明了一个变量
static uin8_t a=0;
但是每次进来,这个a都是8,奇了怪了
但是如果改成static uint16_t a=0;每次进来这个a就是0,没问题

这是为什么呢?
如图:

运行查看:

如果是16位的

运行查看

神奇的是申明成全局变量也不行。。还是8

@m564522634 @xyz549040622

网友A:
没注意过这个问题。有时候显示的数不是实时的吧。你用串口输出看看

网友B:
静态变量只会初始化一次的,不改变的话可以一直保持之前的值

网友C:
可以用串口打印出来这个数据,不要一昧相信仿真

网友C:
按道理初始化为0,那就是0没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注意过这个问题。有时候显示的数不是实时的吧。你用串口输出看看

我发现是一个数组申明出错了导致的这边出错。
但是我发现在函数内部申明的static变量,特别容易出错,特别是8位的变量,更是容易出错。
另外好像在中断内申明 的static变量也很容易出错。@m564522634 @xyz549040622 @dirtwillfly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发现是一个数组申明出错了导致的这边出错。
但是我发现在函数内部申明的static变量,特别容易出错,特 ...

明明是你不会用而已
不要乱下结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明是你不会用而已
不要乱下结论

对的,具体要怎么用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的,具体要怎么用呢

简单的说静态变量占用全局变量的空间,但作用范围不同于全局变量,相当于没有外部声明的全局变量

定义时如果没有初始化会自动被初始化为0,静态变量是静态分配空间(非动态或堆栈空间)

网友D:
在全局变量前,加上关键字static,该变量就被定义成为一个静态全局变量。

网友E:
可以在main函数里面设置a这个变量

网友F:
是单步调试吗?

网友G:
变量设置 的有问题?

网友H:
把你的工程代码上传看看

网友I:
static没有关系的吧

网友J:
程序执行的没有问题就行。

网友K:
复位之后这样吗?

网友L:
函数内的变量有类似的?

网友M:
有可能是有其他赋值的程序

网友J:
变量观测不一定正确的。

网友E:
其他的地方可能有赋值的。

网友I:
这个变量是来自flash吗?

网友F:
单步调试才能查看到数据的变化的

网友H:
一般没有初始化才有这个问题。

网友G:
这个还真不知道怎么个问题呢

网友D:
这个有初始化吗?

网友M:
中断里面有这个数据吗?

网友L:
其他的地方有使用吗?

网友K:
每次使用的时候,把所有变量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