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人的PCB厂家

楼主(2018-07-27):
PCB, pc, AC

最近让师弟帮我在网上打一个板子,中间掏了一个孔(红框位置,红框是我自己P图加上的)。如图:

楼主:
结果发回来没给我掏孔,长这样:
没办法,自己用手掏吧,要是我自己打板,肯定放不了那个厂家

楼主:
只能说以后长个教训,打板子的时候要求和他人讲清楚,扯皮永远扯不清

网友A:
用不着闹心的事情。你只要在机械层画出你要开的孔形边线条,厂家都会按线条开孔的。查下你的PCB文件是否有这个。

网友B:
开孔是很简单的事情  而且开孔对他们没有来说不需要花多少时间  初步怀疑是你的机械层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孔是很简单的事情  而且开孔对他们没有来说不需要花多少时间  初步怀疑是你的机械层有问题 ...

应该没问题吧,我都掏没了,你看看,掏空方法放的Boardcutout

Boardcutout在出GERBER文件时是无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不着闹心的事情。你只要在机械层画出你要开的孔形边线条,厂家都会按线条开孔的。查下你的PCB文件是否有 ...

这个3D视图很明显没有机械层啊,图在楼上

网友C:
keep out 也是可以的

网友D:
哦!这样看PCB设计图应该没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3D视图很明显没有机械层啊,图在楼上

开孔的是不是应该放到KEEP-OUT LAYER ?

@877049204 :开孔还是还是放在机械层,禁止布线层只是一个虚拟层,你在这个层画个框敬业的会给你打个电话了解一下你的意图,不敬业的压根就不理了。
对的,我是先在KEEP-OUT-LAYER层画的板框外形

网友F:
应该是图纸上没有机械层

网友:
Boardcutout,这个功能太高级了,厂家没见过,所以不支持。
我也没听说过这个功能。
只要简单的在机械层画个框就好了。

网友G:
开在机械层就不会有问题了,随便哪家都兼容

网友H:
我一般加keepoutlayer层,比较特殊的孔用文字备注一下

网友I:
红框是用toplayer画的吧,电路板上顶层有线路走成的框,貌似PCB挖框用错层了。

红框我是截图后PS加上去的,不是TOPLAYER层的

网友J:
哈哈,keepoutlayer层不就可以了

你们为什么都在禁止布线层开孔,定义板子的边界应该用机械层啊。

网友K:
所以一定要导gerber

网友L:
你ps加个红框干嘛? 这不是忽悠么??

网友M:
图没做好,就别怪厂家了。

有道理 ,赞成

网友N:
看起来楼主是个机械系的,做板子是电子系的,只认文件,不认效果图。

网友O:
怪不得人家PCB厂,主要是画板的对板层的定义不够明白,很多人板边爱用KEEPOUT层,实际上是错的,除非预先约定或是另有文件说明(很多PCB厂只看最终的GERBER文件的)。
KEEPOUT层,从字面上的意思是禁止布线层,也可以认为是保留层,你说人家该挖还是不该挖掉?
板边、掏孔尽量用同一个机械层表示。首次打板一定要先确认各层的定义,特别是一些可能混淆的层。比如有些人用multi Layer来表示绿油开窗,以方便上锡散热和过流,做出来的板却达不到效果就相互扯皮了。画板的认为multi Layer就是可以加锡的,但实际上加锡(绿油开窗)却是在Solder mask 层。还有一些新增的元素,在出GERBER时是出不层文件的,比如楼上说的掏铜或掏板的区域定义,在AD中出GERBER文件时是无效的。
更多的内容,只能慢慢摸索了……。

板厂 需要加扣 1295639431
学习了

网友P:
明显自身的问题,与厂家无关

网友:
一般在外形层上有锣槽肯定会掏开的,如果没有做那就是厂家的问题 ,其实不管是哪方的问题,能解决办法的才是好厂家

网友:
中雷可以做板 打样品质不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C:
keep out 也是可以的

这种说法是有前提的,前提就是要与板厂做规则约定,一旦有了约定,任何图层都可以做机械层表示法。
正确做法是按机械专属图层来画出!!!!这样就用不着与厂家做什么特别的约定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E:
开孔的是不是应该放到KEEP-OUT LAYER ?

对于你这样的槽,我一般是这样处理的:

网友Q(2018-10-11):
出GERBER文件时没有出这个孔的文件吧~

网友R:
keepoutlayer层  画个形状就好了!一直这么干没有出现过错误。

我这次就是这么干的,出了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