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关于STM32L496 ADC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8-07-27):
如题,最近在整改一个项目的EMC问题。板子上用STM32L496VGT6,利用单片机的ADC进行波形采集并上传到上位机,当然前端有传感器和模拟调理电路。设备外壳为金属,对外壳进行8kV 接触放电试验时,出现ADC采集到的数据为全00,上传波形为一条完全直线。复位单片机后恢复正常,采集到为无规律不规则的微弱信号。有遇到类似情况的同道们来说说呀。

网友A:
是不是需要添加屏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需要添加屏蔽。

因为手头没有专门做的屏蔽罩,有试过用一个罩子罩住MCU,没啥用。(板子上地线铺铜区预留有屏蔽罩的开窗位置方便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