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芯片发热,咋回事?

楼主(2018-07-27):
是这样的,我这STM32F103芯片平时正常工作,当连续按压按键,启动继电器输出时候,有时候就会出现板子发热现象。用示波器观察是这样的。

这个是不是干扰引起的,如何解决呢?

网友A:
示波器测的哪里

网友B:
上个原理图看看?
莫非你的32出来接了很多继电器输出?
IO输出电流是有限的,超限了很容易发热
加缓冲 驱动

楼主:
测试的3.3V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个原理图看看?
莫非你的32出来接了很多继电器输出?
IO输出电流是有限的,超限了很容易发热

MCU接了 3个这样的继电器引脚。

这边这个是按键开关,检查到高电平,继电器上电,检测到底电平,继电器断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MCU接了 3个这样的继电器引脚。

这边这个是按键开关,检查到高电平,继电器上电,检测到底电平,继电器 ...

显然3.3V 负载过重了,用3.3V做继电器电源?

网友B:
看波形 应该确实3.3V 电流 不够
被拉低很多
32 工作电压不稳,引起发热

网友C:
3.3V驱动继电器,少见,电源电压都被拉下去了。
但是发热,应该还有其它原因,要分析一下哪个地方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3.3V驱动继电器,少见,电源电压都被拉下去了。
但是发热,应该还有其它原因,要分析一下哪个地方发热。 ...

是芯片发热 STM32芯片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然3.3V 负载过重了,用3.3V做继电器电源?

是滴。。。3.3V的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波形 应该确实3.3V 电流 不够
被拉低很多
32 工作电压不稳,引起发热

大部分时间可以工作,出现上面的背影波形时候,STM32芯片发热严重,电源波形就被拉下去了,是不是STM32程序跑飞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部分时间可以工作,出现上面的背影波形时候,STM32芯片发热严重,电源波形就被拉下去了,是不是STM32程 ...

电压低到一定程度,芯片就复位不会再运行程序,更不会跑飞

网友D:
1.确认这个发热不是你的LDO引起,2.检查一下按键IO的方向配置,如果按键口处于输出高电平,按下按键可能导致过大的损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芯片发热 STM32芯片发热

测试一下,如果短路三极管,人为让继电器吸合,看看电源电压是否下跌。
或者3.3V外接稳压电源供电。
判断是电源电流不够,是否继电器耗电导致,还是其它耗电导致。
如果只是MCU发热,估计和MCU的GPIO配置有关,可能是软件原因。

@swmcu :GPIO电平冲突了,就会导致芯片电流增大发热。比如输入口,外部接地,由于干扰或者软件BUG配置成输出高电平,就冲突了。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单片机工作一段时间后开始发热,LDO被拉低。我的LDO只为单片机供电。如果是软件问题,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E:
把电流控制信,一般是电流太大了

网友F:
STM32的供电是不是和继电器的供电是一起的?

网友G:
电源部分供电不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1.确认这个发热不是你的LDO引起,2.检查一下按键IO的方向配置,如果按键口处于输出高电平,按下按键可能导 ...

这个平时是正常工作的,按键切换有时候几十次,有时候10多次才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试一下,如果短路三极管,人为让继电器吸合,看看电源电压是否下跌。
或者3.3V外接稳压电源供电。
判断 ...

这个按键切换几十次,偶尔才出现一次这种情况, 我给电路板断电在上电就好了,在进行按键多次按压试验,偶尔又会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F:
STM32的供电是不是和继电器的供电是一起的?

是一起的

网友H:
检测出问题时的电流,跟平时的最大工作电流比较,如果明显大于后者,那就是发生了IO栓扣现象,说明设计存在缺陷。

网友I(2018-11-16):
引用 网友H:
检测出问题时的电流,跟平时的最大工作电流比较,如果明显大于后者,那就是发生了IO栓扣现象,说明设计存在 ...

弱弱请教下,啥叫IO栓扣现象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弱弱请教下,啥叫IO栓扣现象

简单来说就是IO口寄生可控硅被触发,具体去我的blog看,我的签名档就有入口链接,搜我发的主题帖也能看到。我主要给网友解答问题,发的主题帖很少,很容易检索到。

网友J:
IO电流过大,不要用32的IO走电流

网友K(2019-02-15):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L:
3.3V电源上并联一个1000UF及以上的电解电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