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 【树莓派3代】定期更新一些树莓派的应用实例

楼主(2018-07-27):
希望能帮到各位 有需要尽管联系

楼主:
第一讲 如何烧写镜像
树莓派没有硬盘,取而代之的是TF卡。只需一个电源一张TF卡即可启动树莓派。

一、下载树莓派系统

    树莓派官网下载地址: http://www.raspberrypi.org/downloads

    可下载最新的Raspbian 树莓派系统也可以在微雪wiki上面下载我们配置过的系统。

说明:Raspbian是树莓派较多人使用的操作系统。

对于初学者建议推荐选择RASPBIAN JESSIE WITH PIXEL,带图形界面等,解压后约4GB左右;
而RASPBIAN JESSIE LITE是裁剪过的轻量系统,没有图形界面,解压后约1.3GB左右
二、格式化SD卡

        插上SD 卡到电脑,使用SDFormatter.exe软件格式化SD 卡。

三、烧写树莓系统

    用Win32DiskImager.exe烧写镜像。选择要烧写的镜像,点击“Write”进行烧写。

四、启动树莓派

烧写完后把SD 卡插入树莓派即可运行。

    树莓派raspbian系统用户为pi  ,密码默认为raspberry ;root 权限密码为raspberry。

要启动和访问控制树莓派,主要可以通过两种方式:

    第一种是直接给树莓派外接一个HDMI显示屏和鼠标键盘,然后上电直接进行操作;

    第二种则是通过SSH或串口来访问树莓派,此种方式通常需要借助Xshell或putty等软件。

下文我们简单说明下第一种,关于第二种的操作和更多访问树莓派的方法详见下一章节:访问树莓派。

启动图形界面命令

startx
重启

sudo reboot
关机

sudo poweroff

五、备份树莓派系统

    有的时候想装win10 、ubuntu 、kodi等等系统玩玩,但是只有一张卡,又想保留现在的系统,那么现在教你一个方法,就是备份现在的系统,其实很简单。看到这个图想必大家都明白了。先新建一个空白的.img后缀的文件,然后选择直接read就可以备份系统了,到时再重装就可以恢复了。

楼主:
如何访问树莓派
一、外接HDMI显示器,鼠标键盘
    如果把树莓派当作一个小电脑,那么可以外接鼠标键盘操作树莓派,通过HDMI连接显示器显示界面。

二、外接LCD显示屏
    如果你觉得抱着鼠标键盘麻烦,那么你可以接LCD触摸屏,触摸控制树莓派,像平板一样玩。

三、SSH
  更常用的方式是通过ssh控制树莓派,putty,SecureCRT,SSH Secure Shell Client等SSH软件

    我个人更加喜欢用xshell软件

    当然你也可以用手机安装juiceSSH这个软件通过SSH控制树莓派。

四、串口终端
    如果树莓派没有连接网络,又没有显示设备。你可以用串口登陆树莓派。你需要串口转USB模块将树莓派连接到电脑。本公司的Pioneer 600扩展板板载UART TO USB功能。通过putty,xshell等软件通过串口登陆树莓派。

五、通过远程桌面连接树莓派。
    在树莓派命令行下输入如下命令安装xrdp
1        sudo apt-get install xrdp
      在windows附件中打开远程桌面连接树莓派IP,输入用户名密码,就可以看到树莓派的界面了。

网友A(2018-10-13):
学习了!

有不懂 或者需要学习的可以联系哈

楼主:
好久没更新了 本周在更新一篇**~
或者大家有没有想学习的 不太了解的

网友A:
刚入手一块,有空更新一下学习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入手一块,有空更新一下学习情况。

想学习什么 亲 大概给个方向 我整理了好多就是还没发上来

网友B(2018-11-23):
引用 楼主:
想学习什么 亲 大概给个方向 我整理了好多就是还没发上来

有没有关于视频采集的,通过摄像头采集,并支持RTSP流,通过RJ45输出

网友C:
树莓派开机之后的欢迎界面怎么去掉 求指点

楼主(2019-02-20):
最近发现树莓派游戏不错
有没有想了解想搞一台的 大家众筹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树莓派开机之后的欢迎界面怎么去掉 求指点

您好,账号忘记了刚找回来。
您这个重启之后就不会再有了的。

网友D(2019-09-09):
请教楼主,我现在通过USB HID多点触摸方式外接触摸屏,可以实现单击,双击,滑动功能,但是长按一直就是没有响应,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目前是在长按时,一直发送坐标数据给树莓派系统,到1-2秒后发送松开的数据,这样的方式在windows,ubuntu上都可以实现长按功能的。

网友E(2020-11-27):
SDFormatter.exe 能云盘共享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