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们都来说说,你们最喜欢用的哪些编程辅助软件?

楼主(2018-07-27):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我常用的
beyond compare,文件比较工具,可以对文件夹进行比较。吊炸天的一款工具。
github,版本管理工具
source insight代码阅读程序编辑器
你们用什么辅助工具,都说说,咱学学。

网友A:
**,居然跟楼主一模一样,但是并不是最喜欢的工具

网友A:
都使用过,但不是最喜欢

网友B:
Uedit32,彩色文本,一目了然,搜索,替换,比较,十六进一应具有.用几十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居然跟楼主一模一样,但是并不是最喜欢的工具

那你喜欢用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Uedit32,彩色文本,一目了然,搜索,替换,比较,十六进一应具有.用几十年了.

source insight类似

网友C:
周立功出的TKSTUDIO,可以去了解。用来编辑代码,比source insight好用100倍

改天试试

网友D:
画图、计算器、系统时钟,还有word用WORD查找替换的速度最快;
画图用来设计简单界面、编写说明书插图用;
计算器用来进制转换,计算定时器初值等等;
系统时钟,用来读秒,根据板子上指示灯的闪烁,看看系统运行速度,定时准不准,比如1秒闪一次,测试60秒,数一数闪了几次,就可以判断程序定时是否准确。

就喜欢想你这样的
够简单的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周立功出的TKSTUDIO,可以去了解。用来编辑代码,比source insight好用100倍

没用过,据说停止开发了?

为毛停了,是不是免费的,不赚钱
早就停掉了。

网友F:
全系统自带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没用过,据说停止开发了?

是的他们停止更新 主要是他们搞用那个IDE来,使用他们的仿真器, 然后仿真器并不好卖.
其实他们不更新了,可以将 编辑那一块 开源出来 ,适应现在的 MDK5.00, 或是像SI一样 自己建议项目 当编辑工具一样,  我一直用, 因为它不乱码, 不像SI 有乱码

挺好,挺好,能随意调用编译器就更完美了

网友G:
我经常用的一个软件,算是一个比较好的工具,  计算和生成一些数据非常好用, 唯一没学会的是 有些算法,不知道怎么用C++来调用他们算法的库.
要自己来写这些C函数

看的很不错的样子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我经常用的一个软件,算是一个比较好的工具,  计算和生成一些数据非常好用, 唯一没学会的是 有些算法,不知 ...

很牛啊,需要和谐的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很牛啊,需要和谐的吧?

是的  像基本的高数  一算就出来  解方程组这些,
瞬间把你的数学变成弱智, 而使用又不像MATLAB 使用那么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