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传输

楼主(2018-07-27):
没有2G,3G,4G信号情况下,什么通信手段可以传输20KM?

网友A:
NB-IOT    LORA    但都不成熟

网友B:
点对点可视,就用无线网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点对点可视,就用无线网桥

问题在于LZ限用2,3,4G载频,<1G的频率,如315M,433M,800M距离做不远,20公里距离,中继网点得很多个才行.这些中继站怎么布,布到哪里去都是难题.

网友D:
功率够,可以直传,但需要申请使用许可。使用合法信道通过一大堆中继是理论上存在但没有可执行性的方法,所以还是考虑基于移动公网吧。要是真在无移动公网的地区使用,比如远离陆地的公海区域,那直接使用海事电台或卫星通讯好了,反而都是合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功率够,可以直传,但需要申请使用许可。使用合法信道通过一大堆中继是理论上存在但没有可执行性的方法,所 ...

太贵了,用不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NB-IOT    LORA    但都不成熟

NB-IOT也是需要运行商基站的,那边没有
LORA通信可靠性差

楼主:
150MHz的寻呼通信方式可行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150MHz的寻呼通信方式可行吗?

功率大了受管制,小了要加很多中继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率大了受管制,小了要加很多中继站.

加大功率没问题,这个可以协调下来的
您那有150MHz的无线通信方案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加大功率没问题,这个可以协调下来的
您那有150MHz的无线通信方案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太贵了,用不起啊

想便宜,要么违法无照使用大功率电台,要么基于移动通讯网,没有省钱的好事。

网友E:
数据量有多大?数据量不大的话,北斗数传考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数据量有多大?数据量不大的话,北斗数传考虑下

北斗考虑过,局限性太多,比如:室内不行,装兜里不行,通信的时候还得有一定的指向性。不满足使用要求。

网友C:
引用 楼主:
北斗考虑过,局限性太多,比如:室内不行,装兜里不行,通信的时候还得有一定的指向性。不满足使用要求。 ...

网友F:
还是先说你还要干啥吧

网友A(2018-11-14):
我也想知道要干啥,估计楼主要保密

网友G:
这个可以吗?

网友H(2019-01-28):
引用 网友C:
问题在于LZ限用2,3,4G载频,<1G的频率,如315M,433M,800M距离做不远,20公里距离,中继网点得很多个才行.这些 ...

受教了

网友I:
可视的话,用上G高频+抛物面高指向天线,1W功率就可以传输几十公里

网友J:
工信部网站找这个文件看看,18楼给出的设备实际上已经违法了,低于10mW才不用申请。信部无[2005] 423号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