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4C单片机UART1输出问题

楼主(2018-07-27):
串口1的TXD发出的波形高电平在3.3V,为什么低电平1.3V左右?
现在用串口助手可以收到数据,但是串口连接了GPRS模块后,服务器收不到数据。

以下是我的串口配置: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C);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UART1);
SysCtlPeripheralClockGating(true);
GPIOPinConfigure(GPIO_PC4_U1RX);
GPIOPinConfigure(GPIO_PC5_U1TX);
GPIOPinTypeUART(GPRS_PORT, RX_GPRS_PIN | TX_GPRS_PIN);//和上两句在该文件是一个意思
UARTConfigSetExpClk(UART1_BASE, SysCtlClockGet(), 115200,(UART_CONFIG_WLEN_8 | UART_CONFIG_STOP_ONE | UART_CONFIG_PAR_NONE));

IntPrioritySet(INT_UART1,2);//优先级2
//使能串口中断
IntMasterEnable();//使能中断
IntEnable(INT_UART1);
UARTIntEnable(UART1_BASE, UART_INT_RX|UART_INT_RT);
UARTFIFOEnable(UART1_BASE);
UARTFIFOLevelSet(UART1_BASE,UART_FIFO_TX7_8,UART_FIFO_RX7_8);

之前都没问题,简直了
我以为是输出脚驱动能力不行,加了8ma的驱动配置还是一样
下面四句加了也没区别
//        GPIOPinTypeGPIOInput(GPRS_PORT,RX_GPRS_PIN);//PC4,接收引脚;
//        GPIOPinTypeGPIOOutput(GPRS_PORT,TX_GPRS_PIN);//PC5
//        GPIOPadConfigSet(GPRS_PORT, RX_GPRS_PIN,GPIO_STRENGTH_8MA,GPIO_PIN_TYPE_STD);//PC4,接收引脚;
//        GPIOPadConfigSet(GPRS_PORT, TX_GPRS_PIN,GPIO_STRENGTH_8MA,GPIO_PIN_TYPE_STD);//
@xyz549040622 @m564522634 大神啊

楼主:
@ayb_ice 大神看看这个问题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ayb_ice 大神看看这个问题呢

先断开负载测试,有时是外部电路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断开负载测试,有时是外部电路引起的

就是直接测的txd引脚,没带负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直接测的txd引脚,没带负载

应该是没有配置正确

可以先测试下GPIO基本功能

网友B:
空载也是那样的话,八成是板子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载也是那样的话,八成是板子的问题。

换了一块板子确实好了,但是那块板子的电源和地也没什么问题,而且之前还好用的,很奇怪

网友C:
这个串口信号是完整的。

网友D:
串口数据没有问题吗?

网友E:
增加一个上拉电阻呢?

网友F:
你有其他的信号?

网友G:
把你的电路粘贴看看

网友H:
服务器是怎么连接呢

网友I:
首先得保证GPRS没有问题

网友J:
这个得先确定是不是串口调试正确呢

网友K:
http://www.cnblogs.com/pursuit1996/p/4923273.html

网友L:
低电平1.3V可能有电压高

网友K:
http://www.pudn.com/downloads674/sourcecode/embedded/detail2725576.html

网友C:
波特率是否一致呢?

网友J:
返回的有数据吗?

网友D:
TX和RX是不是接反了呢

网友I:
使用的是评估板吗?

网友E:
有可能驱动能力不足造成的。

网友H:
使用电脑测试呢?

网友F:
低电平信号有点高呢

网友G:
可能电路设计的有问题。

网友L:
将引脚拉低,使用万用表测试。

网友M:
空载下是什么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