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两台蓝牙手机在匹配过程中,主从角色的转换过程是怎样的?

楼主(2018-07-27):
两台蓝牙手机在匹配过程中,主从角色的转换过程是怎样的?
1、匹配前,两块蓝牙模块的的角色分别是?
2、匹配后,两块蓝牙模块的的角色分别是?

网友A:
一个主机一个从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主机一个从机吧

匹配前?还是匹配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匹配前?还是匹配后?

匹配后吧,我也不知道,你百度一下,一般都是一主一从吧

网友B(2018-10-05):
发起配对的是主机,等待配对的是从机

网友(2018-12-22):
手机蓝牙应该是主从一体的,可以自由切换身份,就是市场上面的HC-05蓝牙一样,主从一体,你需要什么身份,用代码自由切换.具体手机里怎么实现就搞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