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为什么晶振输入8M,系统检测是12M

楼主:
我用的STM32F103VCT6,明明系统输入时钟是8M,为什么单片机检测出来是12M?

这样就导致我9倍频后系统时钟是108M。

网友A(2018-07-27):
这不是需要自己配置的参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需要自己配置的参数吗?

哦,这个时钟居然是KEIL里面设置的~~~~~一直不知道

网友:
瞎说八道,直接测晶振不就好了

网友B:
宏定义错了吧

楼主:
问题原因找到了,主要是KEIL里面这个参数设置成12M了.........

不过这个貌似影响系统工作,正在核实中..........

哎,忽略了一些基础的东西

网友C:
还有这种事?

网友D:
你用MCO把晶体输出,不就OK了..

楼主:
最后证实影响系统功能的说法是不对的,是测试错误

网友C:
豁然开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