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nand flash页读取问题

楼主:
调用readpage函数读取出的全是FF是怎么回事?
单片机型号:STM32L496ZGT3,存储芯片型号:K9WAG08U1A-PIB0,我现在在调试数据存储功能,程序代码如下图所示,初始化各外设后在while循环中先后调用了库函数中的块擦除、页编程和页读取函数,右边窗口是各变量的值,请问为什么调用完页读取函数之后读取出的数据全部是FF呢,是擦除不成功还是数据没写进去呢,正常情况下写进去的数据应该是0x11的,希望大神们帮忙解答一下,谢谢啦

网友A(2018-07-27):
读取的全是0xff,说明擦除成功了,没有写进去

网友B:
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网友C:
估计是你的驱动问题

网友D:
详细说一下是什么驱动有问题

网友E:
用的是spi还是i2c,把对应驱动检查一下

网友F:
一般都是驱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