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两款供电芯片的比较

楼主(2018-07-27):
(无正文)

网友A:
mos管更pwm不冲突,芯片通过mos管控制pwm

网友B:
这得看器件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 电流 功率范围及价格

网友C:
两个都符合需求的话,看价格

网友D:
输入电源是重卡24V的电池加发电机,电压波动范围较大,这个芯片是车身控制器用的,输出给灯、电机、电磁阀之类的

网友E:
感觉PWM和PROFET都差不多,但这俩芯片一个是控制电压一个控制电流?

网友F:
新的项目开始,一般都担忧是就是该选择那一款IC

网友G:
两者的原理不一样,选择合适的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