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HC89S003 不能用nop指令吗?

楼主(2018-07-27):
HC89S003 不能用nop空指令吗?
用nop,NOP,_nop,_nop_,都不对!!!咋整?

网友A:
可以使用,你没有写对。包含头文件#include "intrins.h",然后nop的写法是_nop_();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你没有写对。包含头文件#include "intrins.h",然后nop的写法是_nop_();

ok,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你没有写对。包含头文件#include "intrins.h",然后nop的写法是_nop_();

再请教一下端口模式配置位的(SMT)是什么意思??
0000:输入(无SMT)
0001:带下拉输入(无 SMT)
0010:带上拉输入(无 SMT)
0011:模拟输入
0100:输入(SMT)
0101:带下拉输入(SMT)
0110:带上拉输入(SMT)
0111:保留(模拟输入)
1x00:推挽输出
1x01:开漏输出
1x10:开漏带上拉输出
1x11:保留(推挽输出)

网友B:
nop的写法是_nop_();

代理芯圣单片机      飞凌单片机     QQ1449251178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下端口模式配置位的(SMT)是什么意思??
0000:输入(无SMT)
0001:带下拉输入(无 SMT)

SMT就是施密特的简称,触发阈值相差一点,你看下我的教程,https://bbs.21ic.com/icview-2535176-1-1.html有解释这个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T就是施密特的简称,触发阈值相差一点,你看下我的教程,https://bbs.21ic.com/icview-2535176-1-1.html ...

谢谢!

网友(2022-03-18):
芯圣一级代理商 出芯圣ic  价格优势  需要联系企鹅号  2914373240

网友C(2022-12-03):
直接用;不可以的吗?

网友D:
该空函数在头文件intrins.h中

网友E:
: intrin。h包含文件,在C51微控制器编程中,在头文件中使用intrin.h函数使得dao像在汇编中一样容易使用。

网友F:
添加#include "intrin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