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晶振的问题

楼主(2018-07-27):
现在用了一款无源晶振, 3225封装的,网上说是有1个引脚缺个角用来区分1脚,我用的这个缺两个角,对脚一组缺个角,卖家说1、3或者2、4都可以,我量了一下相邻两个脚也不通,所以不清楚里面到底是什么构造,用这款晶振时,我用示波器量了有一个脚有波形,电压大概在2点几左右波动,电源是3.3V的,但另一个脚没有,看起来好像没起振,但是没起振为什么有一个脚有波形呢,程序也卡在时钟初始化里,死循环了出不来,我用了普通晶振试了一下,就很正常,这是什么原因呢,有哪些原因能导致这些呢,求解!

网友A:
这个应该是有源晶振,也就是钟振,需要加电源,加了电源,就可以产生波形

网友B:
无源晶振不需要加电源,不加外电路无法产生波形。单片机一般用的是无源晶振

网友C:
单片机也可以节有源晶振,需要查单片机手册看看如何连接有源晶振。

网友D:
或者接错线了吧,或者跟卖家要接线图

网友E:
有源晶振规格

网友F:
应该对集成电路进行检查

网友G:
用阻抗分析仪或网络分析仪来测量

网友H:
使用探测器测量偏压

网友I:
看看硬件有问题吗

网友J:
有源晶振

网友K:
你的硬件电路怎么设计的

网友L:
这个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M:
测量不到引脚信号吗?

网友N:
有源晶振跟石英晶体不一样。

网友K:
把原理图粘贴一下

网友F:
晶振与集成电路不匹配

网友J:
通电了吗?

网友G:
可能是电路常数不当

网友I:
晶振通电了呢?

网友H:
此现象是由不稳定的直流偏压造成的。

网友N:
通电之后,就可以产生信号。

网友M:
看看别人的引脚电路也是有问题吗?

网友O:
手册上一般都有说明的。

网友L:
内部引脚是什么问题?

网友P:
你测试引脚信号了吗?

网友Q:
怎么看着像是有源晶振呢

网友R:
查看一下手册吧。

网友S:
1个引脚怎么区分呢

网友T:
一个脚有波形就是有信号。

网友U:
没有用过这个晶振的。

网友V:
这个在哪里购买的?

网友W:
这款晶振怎么设计的

网友X:
这个是多大的晶振呢?

网友W:
原理图呢?

网友P:
无源晶振没有电容吗?

网友V:
看看卖家能够提供硬件支持吗?

网友Q:
这个引脚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U:
以前都是使用的两脚的晶振。

网友R:
如果是无源晶振就没有问题。

网友T:
连接到单片机上再试试

网友S:
无缘晶振都是两个引脚。

网友:
可能硬件电路设计的有问题

网友X:
是硬件无法匹配造成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