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控制步进电机电流小的问题

楼主:
自己做得PCB板 自己做得电流很小,这里还有另外一块驱动板,就是淘宝上那种20元钱左右得,也是使用得TB6560AHQ,淘宝买的那个我测A+相得电流最大只有1A. 我设置得整步,慢衰减。电流我设置得最大3A! 机器能动,不失步。我设置得一个周期800微妙。速度也不快,但是就是力量小。我自己做得板子力量还要小一点

网友A(2018-07-27):
57步进电机,额定3A电流得

网友B:
问一下 tb6560 用开关电源供电  电源处不加滤波电容  芯片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C:
电压多少??

网友D:
我做的能转起来,没有滤波,最好是加上电容好些

网友E:
之前遇见过,后来设置了伴流后就力量大了

网友F:
TB6560AHQ电机振动小噪音低:由于芯片自带最高64(或16)细分,能够满足每分钟从几转到近千转的应用要求,且自动产生纯正的正弦波控制电流,与其它高集成度芯片相比,在相同高转速下力矩不但不会下降,反而有所增加;由于芯片可承受峰值40V的驱动电压、峰值3.5A的电流,为电机在大力矩、高转速下持续运行提供了工艺保障

网友G:
TB6560AHQ芯片集成度很高,外围电路极其简单,可靠性极高,支持57和部分86步进电机从每分钟几到近千转的宽调速应用,可使数控设备研发成本和生产成本双双下降

网友H:
成本算下来,还不如自己打板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