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CD4066BE这个芯片

楼主(2018-07-27):
它的开关能不能通过负压,我在两个地方看它的资料写的不一样

网友A:
只用过74HC4066D。74HC4066D可以过负压。

网友B:
双电源供电就可以

网友C:
很常用的模拟开关啊,VEE用负压就可以通负压啊。

网友D:
其实 CMOS模拟开关,一个唯一的限制,不是导通,而是导通、阻断都受限制,它并不能正常导通或者阻断超过自己VCC或者低于自己GND的电压。
所以,你必须根据你接入点的电位具体值,来对CMOS模拟开关设置供电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