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电路输出电压不对,不能调

楼主(2018-07-27):
电路如下,pwm波由单片机产生,
MOS管GS波形

输出电压为8.5V,产生pwm波为20K,占空比为0.5。输入25v,

网友A:
驱动器需要自举供电吧

网友B:
错误太多了。
首先,MOS管怎么并联一个0.1uF的电容?这还什么开关电源呢?
其次,N MOS管这样你驱BUCK线路是完全错误的。TLP250驱动是可以的,但是必须浮地,自举供电。TLP250的5脚必须接MOS管的源极,而8脚必须经过快恢复接12V,然后5--8间接一个1uf左右的电容。
再一个,栅极放电加速接二极管是常见手段,可你这里用的是4007,那是低频管,就没有效果了。

网友B:
这样才能正确驱动BUCK降压开关电源。

网友C:
可以考虑改用 pmos 管, 不用考虑自举升压.

网友D(2019-04-11):
引用 网友B:
这样才能正确驱动BUCK降压开关电源。

Q12的S级接地了,mos管导通就意味短路,你这图是认真地?

网友A:
引用 网友D:
Q12的S级接地了,mos管导通就意味短路,你这图是认真地?

你怎么看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Q12的S级接地了,mos管导通就意味短路,你这图是认真地?

芯片标注的GND怎么就是接地了?
这就是所谓的浮地自举驱动。可看仔细了????

网友D(2019-08-10):
引用 网友B:
芯片标注的GND怎么就是接地了?
这就是所谓的浮地自举驱动。可看仔细了???? ...

老弟,MCU那个引脚是接地。但是你看看那个mos,导通时,把它看成一根导线,直接是24V和地相连,不是直接电源短路是啥?!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老弟,MCU那个引脚是接地。但是你看看那个mos,导通时,把它看成一根导线,直接是24V和地相连,不是直接 ...

那是元件管脚的名字,但不等于它在电路中一定要连GND。。。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那是元件管脚的名字,但不等于它在电路中一定要连GND。。。

老弟,你是认真的?那块mcu如果GND不接地,接在二极管负极,mos开关管工作时,会在二极管负极产生一个负电压,再考虑下电感传导过来的EMI,这样的mcu能产生正确的波形么?!

网友D:
mos G-S之间的电容去掉,Vin和GND之间接一个0.1uf并一个47uf电容,PWM直接接到1N4007的负极,和这个二极管并联的电阻调整到22R,然后调整PWM值查看输出。

网友D:
并上一个mos查看在mos上损耗的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老弟,你是认真的?那块mcu如果GND不接地,接在二极管负极,mos开关管工作时,会在二极管负极产生一个负 ...

多看看书。

感觉你和tianxj01都比较专业,fucXU不仅不懂,还很暴躁

网友D:
你还知道要多看看书?!不说buck电路的的ccm和dcm模型问题,单说你的TlP250 输入只有1路PWM,而TLP250的2、3引脚是内部光敏的输入输出引脚,你单PWM输入,是认真的么?!你有没有好好地看看规格书?

网友D:
你把你的L值给一个,我就能算出来你mos开关频率是多少的时候,你的tlp芯片会被击穿。

让你多看看书,就老老实实去看看书, 别瞎算来算去

网友E:
为什么都用个专用芯片?我用锂电池点LED,感觉直接PWM驱动MOS也还将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各对一半。刚看了芯片资料,靜态VCC到GND耗电Icc十來mA.,因此降压后的输出电压必須大于Icc×RL,否則此 ...

我有点不理解您的意思,我不是专业做电源的,但是我看上面那个图,PWM关闭的时候,光耦驱动器OFF,也就是OUT=GND(6脚和5脚“短路”)也就是Q12的Vgs=0,MOS关闭,此时续流二极管工作,电感放电,MOS的Vs电压是-0.7V(假设二极管电压0.7),此时C3电容,上面是12v-0.7V(二极管压降),下面是-0.7V,即电容两端电压是12v充电。当PWM开通的时候,OUT=VCC,即11.3V,因为在开通之前是关闭状态,关闭状态的时候,Vs=-0.7V,所以当光耦开启的时候,Vgs是11.3-(-0.7)=12V,MOS管开启,在开启的过程中,Vs的电压慢慢的上升,导致C3上端电压被抬升,当MOS完全开启的时候,Vs=24V,此时VCC脚电压是36V,保证了MOS的开启,电容C3即可理解成自举电容,不过芯片工作会有最大11mA(30V)的电流,在PWM开启的时候,会导致C3电压缓慢下降,所以MOS不能长时间保持开启,可以算出保持开启的时间,应该比PWM高电平时间长,以上是个人愚见,不知您说的ICCxRL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果有错误,还希望指正,虚心请教,勿喷,谢谢

@不亦心 :明了了,是最后的输出电压,
@不亦心 :是的,我其实知道这个到底,他上面写的是Vout。我以为是整个电源电路输出的Vout,所以产生了误解,因为电源最后的Vout,根Icc关系应该不是这么直接的,所以提出疑问,谢谢您们的解惑,如果说真的是最后电源电路输出的Vout ,那我还没有去深究,还望指点
要考虑PFM模式轻载,自举不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懶得看,只瞄一眼,感覺您十之**正确。针对4楼电路。芯片供电和输出Vout等于是串联的,由此当Vout越大 ...

我理解您的意思了,Vout是最后的输出电源电压,因为MOS打不开,所以是12V经过二极管,经过VCC流入IC,经过GND流出。然后是电感,最后是负载RL,,上面没有去深入想,给您造成麻烦,实在不好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我懶得看,只瞄一眼,感覺您十之**正确。针对4楼电路。芯片供电和输出Vout等于是串联的,由此当Vout越大 ...

出去旅游了几天,今天才回来,看见大家讨论的这么热烈。
这个线路,其实就是典型的BUCK浮栅自举驱动,基本上芯片级驱动的原理和这个是一模一样的,区别大概就所谓的静态电流不一样,对于较大静态电流需求的自举系统,理论上必须有个合理的死负载,在外负载完全断开时候,能保证系统不进入到打嗝状态,则就不会产生射随器现象。
不过,不做死负载,在极轻载时候,随着自举电容失压,mos驱动电压会不足,而由系统电压负反馈存在,所以完全会稳定在某特定间隔和特定占空比条件下极轻载工作。毕竟该时刻MOS管基本上无消耗,而当负载合适,能够进入最小占空比的连续工作时候,则系统就可以完全自举,进入带负载理想驱动状态。

网友G:
参考一下典型的buck电流结构,只是前驱改成MCU罢了,输出加个电压环控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