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编码器的读数是在之前的读数的基础上加起来的吗?

楼主(2018-07-28):
stm32编码器,刚开始读头在光栅上运动,然后有读数,之后一小段时间内光栅没有在这个读头上运动,过了一会才返回来,这样的话编码器的读数是在之前的读数的基础上加起来的吗?

网友A:
一般用的光栅是相对式光栅

网友B:
嗯,只是反映一个正向或反向的运动脉冲情况,单片机的计数器只是把脉冲按照方向累加起来而已。

网友A:
除非超出它的计数频率,否则不会漏数的

网友C:
你移开的时候,数据已经变了;

楼主:
那变成什么数据了,是随机的吗,还是某个指定的值?

楼主:
我看了一下计数器内部的值,移开了之后寄存器的值不会变,但是如果不是在最大值或最小的地方数据会发生跳变

楼主:
例如我刚开始移动光栅数值从0000加到00fc,然后换向从00FC减到0,然后还没减完等减完后数据编程FFEC

网友D:
所以你感觉现在出现的问题就是从0000越变到FFEC

网友E:
多少的话,看相对移动量

楼主:
已经好了,是我自己理解有点错误,我一直以为不管怎样移动,初始的状态就是就一直处于增加状态,但实际上不是,与编码接口有关的,不过好在问题发现了。

网友F:
编码器分绝对式和增量式的,绝对式是一个角度对应一个位置,增量式的是通过一个参考0  Z信号来判断当前角度的!

网友D:
在stm32单片机里面还有这种技术呢,头一回听说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所以你感觉现在出现的问题就是从0000越变到FFEC

你编码器初始化好以后给preid赋值(一圈的计数值)才能和转数对应起来,否则就是按一圈65536计数的。

网友H:
测一下对比试试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