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怎么检测交流电压?

楼主(2018-07-28):
如题,输入市电,输出一条直线

网友A:
这个电路不能检测交流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不能检测交流电压。

请问老师如何改进一下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老师如何改进一下呢

LM358根本不能在3.3V电压下工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老师如何改进一下呢

如何改进一下呢

改无可改。彻底推倒重来。
如果需要保留互感器做隔离,原则是放大之后精密整流。

改无可改,推倒重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M358根本不能在3.3V电压下工作。

1。LM358可以工作在VCC=3。3V。
2。只用一个OP,接成射随器即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LM358可以工作在VCC=3。3V。
2。只用一个OP,接成射随器即可。

这类电流型电压互感器,电流典型值2mA/2mA,负载典型值250欧。假定电流正弦,那么负载两端电压峰值0.7V。
LM358允许输入端低于电源负端0.3V,但超过0.3V后输出会发生错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类电流型电压互感器,电流典型值2mA/2mA,负载典型值250欧。假定电流正弦,那么负载两端电压峰值0.7V。 ...

自己略微调一下三,低端在0。5,高端在1。8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自己略微调一下三,低端在0。5,高端在1。8

这样调了之后(加直流偏置),输出是偏置电压叠加上输入的交流成份,和不使用运放,直接垫高互感器二次绕组并无很大区别(使用跟随器只能使输出阻抗降低,别无他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调了之后(加直流偏置),输出是偏置电压叠加上输入的交流成份,和不使用运放,直接垫高互感器二次绕组 ...

经过测量发现: 这个电路输出的是直流电压,和交流输入有一定关系,会随着交流电压高低变化。

例如:DC_1.28->AC_180v

        DC_1.52->AC_220v

        DC_1.60->AC_240v

线性也很差

网友:
HLW8032简单方便。

网友C:
楼主电路是错的。先说清楚“检测交流电压”的什么参数,电压高低还是有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电路是错的。先说清楚“检测交流电压”的什么参数,电压高低还是有无? ...

电路的目的是,把交流电压转换成对应的直流电压,再通过AD和计算出交流电压值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路的目的是,把交流电压转换成对应的直流电压,再通过AD和计算出交流电压值 ...

那该用电压互感器,然后整流得到直流电压,不过想得到交流电压,根本不必转换成直流电压,直接对降幅后的交流采样即可计算出电压值,包括有效值、峰值等。当然,这需要正负供电的运放平移交流电平或者ADC支持负压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该用电压互感器,然后整流得到直流电压,不过想得到交流电压,根本不必转换成直流电压,直接对降幅后的 ...

这是设计好的电路,用了互感器,效果还如此之差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设计好的电路,用了互感器,效果还如此之差

问题是电路设计的有问题,回炉重新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电路设计的有问题,回炉重新设计。

以前其它公司设计的,虽然效果差也能工作,不好改了

网友D:
LZ请注意,这个PT01是本质上是2mA:2mA电流互感器!
PT01不是标准的电压互感器,用电流互感器检测电压是为了降低成本。
加了110K大电阻,将电压变成电流,out输出的是电流,不是电压。
电路主要问题:1、只能检测负半周。而且过零肯定失真。如果只是检测峰值电压,没有问题。
                           LZ出现一条直线,说明其他环节有问题。要全波精密检测请用双电源,或者加直流偏置。
                       2、太复杂,没必要, 参考某宝上面卖PT互感器的店家电路图即可。

网友D:
引用 楼主:
经过测量发现: 这个电路输出的是直流电压,和交流输入有一定关系,会随着交流电压高低变化。

例如:DC_ ...

LZ可以看一下第一级波形,应该是交流半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