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调节配置参数

楼主(2018-07-28):
FOC电机控制中,如何在不知道电机参数的情况下,调节各个配置参数

网友A:
你现在用的什么方法啊

楼主:
目前,我采用最笨的一个一个试凑法,大家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网友A:
P和I先调小点,再根据电机运行情况逐步调大P;

楼主:
目前是经常启动不了报速度反馈错误

网友B:
启动了呢

楼主:
启动后,一直振动但是电机不转,UI确能检测到速度达到了目标速度

网友C:
你用什么监测位置信号?

网友C:
电机参数用数字电桥量一下就可以了,影响不是很大,你说的配置参数是哪些参数,电机参数还是一些别的参数

网友D:
采用穷举法,对于特定领域的电机,种类不会太多,这是最简单有效的方法

楼主:
嗯,好的,我试试

网友D:
得先了解一下是什么类型的电机

网友E:
这个只能一点一点的测试吧,先把调节参数的找到

网友F:
需要配置的是哪些参数?

网友G:
FOC点机是什么?请科普一下。

网友H:
借助 计算机软件 试验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