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jlink可下载程序,但是不能仿真

楼主(2018-07-28):
stml152芯片,jlink可下载程序,但是不能仿真,使用j-flash ARM软件可连接并下载程序,使用keil5.1软件,仿真直接全速运行,设置断点无作用,程序不进入main函数,设置中run to main已点,有没有遇到过类似情况的

网友A:
可能你工程设置或程序有问题吧;

网友B:
就用官方的例程,仿真改成JLINK试下;

网友A:
我今天碰到和你同样的问题;
能下载,就是程序运行不了;
检查了是BOOT问题;

楼主: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程序完全没有启动

网友C:
你都下载程序,JLINK肯定支持;
BOOT0引脚电平多少啊?

楼主:
boot0接220欧姆拉低,一直为低电平

网友D:
那就带上你的东西,找用过的人,或高手看下;

楼主:
电路应该没问题,程序用的模板程序,供电由电脑USB换成适配器供电了,

网友A:
检查下时钟的初始化。

网友E:
单步调试一下,看看卡在什么地方
看看单片机供电正常么?每个VDD 引脚

楼主:
换了个调试器,可以调试了

网友F:
你的debug那是怎样设置的啊?

网友G:
换成stling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