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如何指定其占用的字节数

楼主(2018-07-28):
想在keil下定义一个enum变量,如何指定其占用的字节数

网友A:
能打个比方吗

楼主:
比如单字节enum,2字节enum和4字节enum

网友B:
还是不明白,为啥啊

楼主:
因为我想在协议中使用enum,所以必须指定,有遇到过类似问题的吗?麻烦指点下

网友C:
程序里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D:
加不加ENUM,看下编译占的字节数

网友E:
c++11标准可以的.以前的标准不行.c应该也不行

网友C:
这种方式行不行?
typedef enum tagE
{
   A = char(0);
   B;
   C;
}E_T;

网友F:
协议里用的话最好定义成有固定字节的类型,赋值时赋enum型的给它不就行了。
你非要弄也不是没办法,enum列表未尾加一个大值强制编译器来扩展字节数。如:
enum {
red,
green,
blue,
WSZZJD=0x7FFFFFFF //我是占字节的
};
本来只有前几项,编译器会优化成1个字节表示,后面加个32bit的数,就会用4字节表示。

楼主:
测试了下,在mdk里按照最小字节优化,多谢各位

网友E:
这种一般的你要在填充PACKET的时候转换一下的吧。。。。?

网友B:
你不需要依赖于某编译器把某个变量实现成多大的类型

网友C:
这个得看你定义的参数类型了吧

网友G:
二次初始化呢

网友H:
编译占的字节数是多少

网友I:
协议里最好定义成有固定字节的类型
赋值时赋enum型的给它不就行了

网友J:
灵活点,

enum{
        RED,
        GREEN,
        BLUE,
};

typedef struct{
        u32 uiColor;
        u16 usColor;

}Color_Typedef;

Color_Typedef MyColor;

MyColor.uiColor = GREEN;
MyColor.usColor = BLUE;

网友K:
怎么我印象中是按照最大的来分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