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fat文件系统一定要在SD卡跑吗?

楼主(2018-07-28):
fat文件系统一定要在SD卡跑吗?

网友A:
啥意思?没搞懂

楼主:
如果我的产品没有设置SD卡,能否支持FAT文件系统?

网友B:
文件系统是在单片机上跑的。。。

网友C:
对,你要求的文件操作,所需的文件可以在存储设备上

网友B:
对, 比如SD卡啥的。

网友D:
只要实现hal层的借口即可
硬件是啥无所谓

网友D:
是 SD 卡需要 FAT, 不是 FAT 需要 SD 卡.

网友E:
当然 SD 卡数据保存, 如果不使用文件管理 (直接地址访问) 也不需要 FAT.

网友F:
文件系统在单片机上跑,存储设备可以是U盘、硬盘或SD卡

楼主:
只要是可以读写的东西都可以,例如24C02,Flash,EEPROM,U盘、硬盘或SD卡等等

网友G:
FAT 只是一种存储格式

网友A:
可以在stm32的内部flash 上面跑fat。。只要你flash够用。

楼主:
多谢帮助理解了

网友H:
主次颠倒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如果我的产品没有设置SD卡,能否支持FAT文件系统?

SD卡的设置指令很少,初始化sd卡主要的工作是读取sd卡参数,判断卡的类型,配置硬件sdio接口,这部分是一定要做的和fat文件系统没关系

文件系统的工作侧重于对对磁盘空间的动态管理及文件名访问,fat32源自于windows,单片机上做是可裁剪的,完完整整的文件系统开销很大,只一个中文长文件名就够喝一壶的,实际上最终的访问还是要归于对绝对扇区的读写

网友J:
只要有存储空间都可以用,比如你可以让单片机内的空间模拟成U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