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编译后无法下载程序

楼主(2018-07-28):
编译后无法下载程序

网友A:
出现什么情况了

楼主:
当我点击 DownLoad and Debug之后,

这是感觉编译了一下,然后就停止了,没有进行下载,

网友B:
换个烧写软件试下,应该是烧写软件的问题,我之前也遇到过。

网友C:
重装系统吧

楼主:
还是不行。。。

网友D:
是不是需要设置一下下载器?

网友E:
应该是要设置一下debugger.

网友D:
找个官方的例程看看,设置好的,对比下,哪里设置不对;

楼主:
嗯,我晓得了,多谢啊

网友F:
为什么编译之后.c文件前边没有+号

网友E:
没显示.h文件

网友F:
什么思路

网友E:
看图吧把最后一项选上

网友G:
供电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