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定时器输入捕获与DMA的响应速度

楼主(2018-07-28):
我现在用到STM32F103C8T6做一个定时器输入捕获与DMA的应用,发现速度距离目标要求甚远

网友A:
情况是这样,单片机按72MHz,输入捕获无分频,无滤波,即所有参数按照最快响应速度设置
目前结果如下,
当被捕获脉冲频率为4MHz时,可以正常捕获
当被捕获脉冲频率为10MHz时,会丢失
而我需要的是捕获20MHz脉冲上升沿,然后采用DMA读取数据

网友B:
除硬件性能外,还要看TIM的分频后的频率。

网友C:
以及总线性能,因为带宽至少到20MB了

网友C:
对,试试最高的F4,如果还不行,考虑FPGA吧。

楼主:
STM32哪个型号有可能会满足我的需要?

网友D:
以前在某个地方看到说,DMA最快传输间隔为100NS.

网友E:
找楼主的要求 只能是fpga了

网友F:
测频率的话还可以,测沿宽和测频率有天壤之别,你得核算一下,20M的pwm信号要做8位的分辨最少要...0.2ns,fpga也很难做到。
这个和dma也没啥关系。

网友G:
换F4肯定快

网友H:
估计STM32不能满足你,可以考虑下FP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