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什么驱动

楼主(2018-07-28):
有一块开发板,芯片是CY7C68013A,连上电脑之后,资源管理器里面始终显示UNKOWN DEVICE。应该装什么驱动呢

网友A:
先首先到Windows的设备管理器里面看看你的CY7C68013A的USB设备的VID,PID是多少.
如果在Windows的设备管理器里面都没有显示正确的VID,PID, 那么你的硬件可能有问题.

网友B:
知道了VID,PID, 就准备装driver. 下载 CySuiteUSB

网友C:
在安装路径下 有driver文件,安装驱动时自己指定driver的位置.

网友D:
楼主可以看看这个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Y5OTM5NjA0.html?f=6127970

网友E:
安装链接地址的驱动程序
https://community.cypress.com/docs/DOC-123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