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电力设备上使用485传输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8-07-28):
先说一下前提目前公司开发的一款产品通过485与pcs中485通信 使用的前两天通信正常 后来大规模发生通信时断时续的现象
分析:可能是由于pcs那段过来的干扰
干扰主要为:1.强电引起的电磁干扰
2.电源部分引起的共模干扰

解决方案:使用485通信隔离器
后续:使用485隔离器之后通信正常五天后小规模个别几个模块通信出现时断时续的现象 出现通信问题的模块Ab线之间压差为13.8V,个别出现16.3v,同时对于正常的隔离模块进行AB线压差测试为10.8v ,拆解隔离模块后发现Ab线对于隔离模块地都与双向tvs管(5.6v),

请各位大佬给分析一下,具体是哪方面出现的问题引起通信故障的,多谢☺️☺️☺️☺️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A:
正常的 AB线压差测试为10.8v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 AB线压差测试为10.8v ???

对 通信正常的ab线压差为10.8v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 通信正常的ab线压差为10.8v

怎么设置的?怎么高的静态差摸电压怎么来的?10.8V?????

网友C:
隔离模块的2个端口有TVS相连,还怎么隔离?压差超过TVS箝位电压,就不是隔离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设置的?怎么高的静态差摸电压怎么来的?10.8V?????

隔离器模块的输出电压就是10.8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隔离模块的2个端口有TVS相连,还怎么隔离?压差超过TVS箝位电压,就不是隔离的了。 ...

是A对地和B对地.单端电压应该会钳在5.6V以下的

楼主:
初步怀疑是隔离模块隔离电源出现问题,AB压差不应当超过12V的

网友D:
先换一个隔离模块试试是不是隔离模块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换一个隔离模块试试是不是隔离模块的问题

已经换过隔离模块,目前已经确定隔离模块出现问题,还需要解决两个问题:
1,为什么隔离模块会损毁,(不是个别现象)
2,隔离模块那个部分出现问题(目前怀疑亮点。1.隔离模块的隔离电源出现问题,2,485收发器已经出现问题)

网友E:
最可靠的方法是通过绝缘隔离。采用该方法时,总线收发器的信号线和电源线与本地信号与电源是相互隔离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经换过隔离模块,目前已经确定隔离模块出现问题,还需要解决两个问题:
1,为什么隔离模块会损毁,(不 ...

换个好点的,大品牌的隔离模块。环境复杂情况下尽量不要走线太长尤其是电源线,485要用双绞线带屏蔽层。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怎么设置的?怎么高的静态差摸电压怎么来的?10.8V?????

是保护地出了问题,就是多个设备的保护地(机壳)电压差别太大;
楼主提了是电力设备;在太阳能电厂,机房里兆瓦级逆变器启动,机房的地排与现场的地排之间有电压,我们测过最大的压差出现过30多V,公司的产品一个电厂400多套设备,200多套485芯片崩了;

网友A:
正常 AB 线间压差很小的,隔离电路可以参考:

http://www.analog.com/en/analog-dialogue/articles/safeguard-your-rs-485-communication-networks.html

我用的就是这套方案:

https://github.com/dukelec/cdbus_bridge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保护地出了问题,就是多个设备的保护地(机壳)电压差别太大;
楼主提了是电力设备;在太阳能电厂,机 ...

目前也是这么判断的,PCS是两兆瓦时,目前看到一篇杂志上面说,可以采用双端接地进行处理。目前还没有验证这个方案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可靠的方法是通过绝缘隔离。采用该方法时,总线收发器的信号线和电源线与本地信号与电源是相互隔离的。

...

加上隔离模块是好的,只是目前出现了隔离模块损坏的问题

网友G:
加不加隔离都可以,但是需要在回路中使用热敏电阻和TVS,我一直那么干的,最多通讯不上,不会坏器件

网友(2018-10-30):
建议 改成  CAN 通信,485通信 就是 不可靠的
485 改成 CAN通信的 开发板 见
https://bbs.21ic.com/icview-1945634-1-1.html

网友H:
引用 楼主:
目前也是这么判断的,PCS是两兆瓦时,目前看到一篇杂志上面说,可以采用双端接地进行处理。目前还没有验 ...

两端接地会形成地环流,接地都是一端接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