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转)STM32 FSMC 外部使用SRAM

楼主(2018-07-28):
SRAM是什么:SRAM是英文Static RAM的缩写,中文名叫静态存储器,它是一种具有静止存取功能的内存,不需要刷新电路即能保存它内部存储的数据。
目前SRAM的品牌主要有ISSI芯成cypress赛普拉斯来杨Lyontek瑞萨renesasVTIJSC韩国济州半导体NETSOL等多种品牌,分为同步SRA、异步SRAM、高速SRAM等各类存储器。

SRAM用来做什么:

SRAM相当于单片机的“内存:,而内存是计算机中重要的部件之一,它是与CPU进行沟通的桥梁。计算机中所有程序的运行都是在内存中进行的,因此内存的性能对计算机的影响非常大。 内存(Memory)也被称为内存储器,其作用是用于暂时存放CPU中的运算数据,以及与硬盘等外部存储器交换的数据。只要计算机在运行中,CPU就会把需要运算的数据调到内存中进行运算,当运算完成后CPU再将结果传送出来,内存的运行也决定了计算机的稳定运行。

SRAM怎么用:

使用STM32的FSMC功能,将SRAM映射为单片机的的内部地址,进行指针操作。

图中 A0~A18为地址线(即 2^19=512K,1K=1024); IO0~15 为数据线,总共 16根数据线, CS2 和 CS1 都
是片选信号,不过 CS2 是高电平有效CS1 是低电平有效; OE 是输出使能信号( 读信号); WE 为写使能信号;

UB 和LB 分别为高字节控制和低字节控制信号。

(1)FSMC-外部SRAM 编程流程分析
1) FSMC 的配置及初始化,使用NE3,也就是SRAM 外部基地址为:0x6800 0000
2) 初始化扩展SRAM IO 引脚,先使能时钟, 将引脚模式设置为复用推挽输出模式,速度为高速。
3) 定义读写缓冲区及它们大小。
4) 编写填充缓冲区函数和两个缓冲区对比函数。
5) 主函数中, 进行数据写入缓冲区测试,然后将数据读出,进行对比。

  • /**

  •   ******************************************************************************

  •   * 文件名程: bsp_sram.c

  •   * 作    者: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   * 版    本: V1.0

  •   * 编写日期: 2015-10-04

  •   * 功    能: 外部扩展SRAM底层驱动实现

  •   ******************************************************************************

  •   * 说明:

  •   * 本例程配套硬石stm32开发板YS-F1Pro使用。

  •   *

  •   * 淘宝:

  •   * 论坛:http://www.ing10bbs.com

  •   * 版权归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所有,请勿商用。

  •   ******************************************************************************

  •   */

  • /* 包含头文件 ----------------------------------------------------------------*/

  • #include "bsp/sram/bsp_sram.h"

  • /* 私有类型定义 --------------------------------------------------------------*/

  • /* 私有宏定义 ----------------------------------------------------------------*/

  • /* 私有变量 ------------------------------------------------------------------*/

  • /* 扩展变量 ------------------------------------------------------------------*/

  • /* 私有函数原形 --------------------------------------------------------------*/

  • /* 函数体 --------------------------------------------------------------------*/

  • /**

  •   * 函数功能: 初始化外部SRAM

  •   * 输入参数: 无

  •   * 返 回 值: 无

  •   * 说    明:无

  •   */

  • void FSMC_SRAM_Init(void)

  • {

  •         FSMC_NORSRAMInitTypeDef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         FSMC_NORSRAMTimingInitTypeDef  readWriteTiming;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RCC_APB2Periph_GPIOE|RCC_APB2Periph_GPIOF|RCC_APB2Periph_GPIOG,ENABLE);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FSMC,ENABL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0xFF33;                                  //PORTD复用推挽输出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0xFF83;                                  //PORTE复用推挽输出

  •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0xF03F;                                  //PORTD复用推挽输出

  •         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0x043F;                                  //PORTD复用推挽输出

  •         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ure);

  •         readWriteTiming.FSMC_AddressSetupTime = 0x00;         //地址建立时间(ADDSET)为1个HCLK 1/36M=27ns

  •         readWriteTiming.FSMC_AddressHoldTime = 0x00;         //地址保持时间(ADDHLD)模式A未用到

  •         readWriteTiming.FSMC_DataSetupTime = 0x03;                 //数据保持时间(DATAST)为3个HCLK 4/72M=55ns(对EM的SRAM芯片)

  •         readWriteTiming.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0x00;

  •         readWriteTiming.FSMC_CLKDivision = 0x00;

  •         readWriteTiming.FSMC_DataLatency = 0x00;

  •         readWriteTiming.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A;         //模式A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ank = FSMC_Bank1_NORSRAM3;//  这里我们使用NE3 ,也就对应BTCR[4],[5]。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DataAddressMux = FSMC_DataAddressMux_Disable;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Type =FSMC_MemoryType_SRAM;// FSMC_MemoryType_SRAM;  //SRAM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DataWidth = FSMC_MemoryDataWidth_16b;//存储器数据宽度为16bit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urstAccessMode =FSMC_BurstAccessMode_Disable;// FSMC_BurstAccessMode_Disable;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Polarity = FSMC_WaitSignalPolarity_Low;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AsynchronousWait=FSMC_AsynchronousWait_Disable;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apMode = FSMC_WrapMode_Disable;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Active = FSMC_WaitSignalActive_BeforeWaitState;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Operation = FSMC_WriteOperation_Enable;        //存储器写使能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 = FSMC_WaitSignal_Disable;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ExtendedMode = FSMC_ExtendedMode_Disable; // 读写使用相同的时序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Burst = FSMC_WriteBurst_Disable;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ReadWriteTimingStruct = &readWriteTiming;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TimingStruct = &readWriteTiming; //读写同样时序

  •         FSMC_NORSRAMInit(&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初始化FSMC配置

  •         FSMC_NORSRAMCmd(FSMC_Bank1_NORSRAM3, ENABLE);  // 使能BANK3

  • }

  • /**

  •   * 函数功能: 在指定地址开始,连续写入n个字节.

  •   * 输入参数: pBuffer:字节指针

  •   *           WriteAddr:要写入的地址

  •   *           n:要写入的字节数

  •   * 返 回 值: 无

  •   * 说    明:无

  •   */

  • void FSMC_SRAM_WriteBuffer(uint8_t* pBuffer,uint32_t WriteAddr,uint32_t n)

  • {

  •         for(;n!=0;n--)

  •         {

  •                 *(vu8*)(Bank1_SRAM3_ADDR+WriteAddr)=*pBuffer;

  •                 WriteAddr++;

  •                 pBuffer++;

  •         }

  • }

  • /**

  •   * 函数功能: 在指定地址开始,连续读出n个字节.

  •   * 输入参数: pBuffer:字节指针

  •   *           ReadAddr:要读出的起始地址

  •   *           n:要写入的字节数

  •   * 返 回 值: 无

  •   * 说    明:无

  •   */

  • void FSMC_SRAM_ReadBuffer(uint8_t* pBuffer,uint32_t ReadAddr,uint32_t n)

  • {

  •         for(;n!=0;n--)

  •         {

  •                 *pBuffer++=*(vu8*)(Bank1_SRAM3_ADDR+ReadAddr);

  •                 ReadAddr++;

  •         }

  • }

  • /**

  •   * 函数功能: 测试函数,在指定地址写入1个字节

  •   * 输入参数: addr:地址

  •   *           data:要写入的数据

  •   * 返 回 值: 无

  •   * 说    明:无

  •   */

  • void fsmc_sram_test_write(uint8_t data,uint32_t addr)

  • {

  •         FSMC_SRAM_WriteBuffer(&data,addr,1);//写入1个字节

  • }

  • /**

  •   * 函数功能: 测试函数,读取1个字节

  •   * 输入参数: addr:要读取的地址

  •   *           data:要写入的数据

  •   * 返 回 值: uint8_t:读取到的数据

  •   * 说    明:无

  •   */

  • uint8_t fsmc_sram_test_read(uint32_t addr)

  • {

  •         uint8_t data;

  •         FSMC_SRAM_ReadBuffer(&data,addr,1);

  •         return data;

  • }

  • /******************* (C) COPYRIGHT 2015-2020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END OF FILE****/

  • #ifndef __BSP_SRAM_H__

  • #define __BSP_SRAM_H__

  • /* 包含头文件 ----------------------------------------------------------------*/

  • #include <stm32f10x.h>

  • /* 类型定义 ------------------------------------------------------------------*/

  • /* 宏定义 --------------------------------------------------------------------*/

  • //使用NOR/SRAM的 Bank1.sector3

  • //对IS61LV51216/IS62WV51216,地址线范围为A0~A18

  • #define Bank1_SRAM3_ADDR    ((uint32_t)(0x68000000))

  • /* 扩展变量 ------------------------------------------------------------------*/

  • /* 函数声明 ------------------------------------------------------------------*/

  • void FSMC_SRAM_Init(void);

  • void FSMC_SRAM_WriteBuffer(uint8_t* pBuffer,uint32_t WriteAddr,uint32_t NumHalfwordToWrite);

  • void FSMC_SRAM_ReadBuffer(uint8_t* pBuffer,uint32_t ReadAddr,uint32_t NumHalfwordToRead);

  • void fsmc_sram_test_write(uint8_t data,uint32_t addr);

  • uint8_t fsmc_sram_test_read(uint32_t addr);

  • #endif  /* __BSP_SRAM_H__ */

地址的理解:

512K 16位   =1M  8位即  1M个字节。那么地址就相当于0x6800 0000 +1024*1024 个字节
例如:testsram=[0]=0x12345678;testsram=[1]=0x87654321;
不论是按照字vu8 vu16 vu32  取值。这个时候不必考虑FSMC如何操作,操作几步指令,只需要按照内存操作即可

测试程序中的一些程序是按照字操作的。

网友A:
**好了一个,预留好接口,下次直接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