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转)设计单片机日志系统

楼主(2018-07-28):
本文博客链接:http://blog.csdn.net/jdh99,作者:jdh,

环境:
主机:WIN10
开发环境:MDK5.12
MCU:STM32F407

说明:
为单片机设计了一套简单的日志系统,通过日志系统提供的接口可以查看设备状态,并进行一些基本的调试。
日志系统通过串口输出,所以单片机需要准备一个串口供日志系统使用。注意串口发送不能用DMA发送(避免在在中断中打印日志造成的中断竞争),接收可以用DMA接收。

功能:
  • 打开/关闭各个模块的调试输出
  • 输入动作指令,让设备进行一些动作
  • 打印系统运行日志
指令:
  • H:帮助
  • O:调试输出全开
  • O1:打开1号模块,打开其他模块指令类似
  • F:调试输出全关
  • F1:关闭1号模块
  • I:输出系统日志
  • C:清除系统日志
  • A1:执行1号动作,执行其他动作指令类似

源代码:
log.h:

  • /**

  • * Copyright (c), 2015-2025

  • * @file log.h

  • * @brief 日志模块主文件

  • * @author jdh

  • * @date 2015/5/7

  • * @update 2015/6/19

  • * @update 2015/6/23

  • * @update 2015/6/30

  • * @update 2015/7/8

  • * @update 2015/7/13

  • * @update 2015/8/12

  • * @update 2015/8/18

  • * @update 2016/5/17

  • * @update 2016/6/30

  • * @update 2016/7/22

  • * @update 2016/8/11

  • * @update 2016/8/24

  • * @update 2016/9/2

  • * @update 2016/9/5

  • * @update 2016/9/7

  • * @update 2016/9/9

  • */

  • #ifndef _LOG_H_

  • #define _LOG_H_

  • /*********************************************************************

  • *                                                        头文件

  • **********************************************************************/

  • #include "world.h"

  • #include "console.h"

  • /*********************************************************************

  • *                                                        宏定义

  • **********************************************************************/

  • /**

  • * @brief 日志模块数量

  • */

  • #define NUM_LOG                                        5

  • /**

  • * @brief 模块编号

  • */

  • #define LOG_TEST                                0

  • #define LOG_CLOCK                                1

  • #define LOG_DW1000                                2

  • #define LOG_DW1000_STATUS                3

  • #define LOG_DEAL_BUS                        4

  • /*********************************************************************

  • *                                                        数据结构

  • **********************************************************************/

  • /**

  • * @brief 日志

  • */

  • struct _Log

  • {

  •         //公有日志

  •         //收到移动点数据次数

  •         uint32_t num_rf_rx;

  •         //发送超时被删除点数

  •         uint32_t num_time_out_delete;

  •         //RF发送次数

  •         uint32_t num_rf_tx;

  •         //RF校时或分配事件次数

  •         uint32_t num_rf_time;

  •         //RF随机信道发送次数

  •         uint32_t num_rf_random_tx;

  •         //复位次数

  •         uint32_t num_reset;

  •         //运行时间,分度为0.5s

  •         uint32_t time_run;

  •         //收到同步脉冲计数

  •         uint32_t num_sync_pulse;

  •         //收到422轮询/事件帧次数

  •         uint32_t num_bus_poll;

  •         //收到422事务命令次数

  •         uint32_t num_bus_down_cmd;

  •         //收到422事务命令中事件个数

  •         uint32_t num_bus_down_cmd_dot;

  •         //收到有效的422帧次数

  •         uint32_t num_valid_bus;

  •         //收到无效的422帧次数

  •         uint32_t num_invalid_bus;

  •         //接收时间错误

  •         uint32_t num_time_error;

  •         //私有日志

  •         //dw1000芯片错误次数

  •         uint32_t num_dw1000_error[NUM_DW1000];

  •         //接收时间错误

  •         uint32_t num_dw1000_time_error[NUM_DW1000];

  •         //轮询超时被删除点数

  •         uint32_t num_poll_time_out_delete;

  •         //接收超时复位

  •         uint32_t num_dw1000_time_out_reset[NUM_DW1000];

  •         //dw1000芯片状态错误次数

  •         uint32_t num_dw1000_status_error[NUM_DW1000];

  • };

  • /*********************************************************************

  • *                                                        函数

  • **********************************************************************/

  • /**

  • * @brief 模块加载

  • */

  • void log_load(void);

  • /**

  • * @brief 读取日志

  • * @retval 日志

  • */

  • struct _Log log_read(void);

  • /**

  • * @brief 清除日志

  • */

  • void log_clear(void);

  • /**

  • * @brief 收到移动点数据次数

  • */

  • void log_write_num_rf_rx(void);

  • /**

  • * @brief 发送超时被删除点数

  • */

  • void log_write_num_time_out_delete(void);

  • /**

  • * @brief RF发送次数

  • */

  • void log_write_num_rf_tx(void);

  • /**

  • * @brief RF校时或分配事件次数

  • */

  • void log_write_num_rf_time(void);

  • /**

  • * @brief RF随机信道发送次数

  • */

  • void log_write_num_rf_random_tx(void);

  • /**

  • * @brief 复位次数

  • */

  • void log_write_num_reset(void);

  • /**

  • * @brief 运行时间

  • * @param add_time:增加的时间.单位:0.5s

  • */

  • void log_write_time_run(uint32_t add_time);

  • /**

  • * @brief 收到同步脉冲计数

  • */

  • void log_write_num_sync_pulse(void);

  • /**

  • * @brief 收到422轮询/事件帧次数

  • */

  • void log_write_num_bus_poll(void);

  • /**

  • * @brief 收到422事务命令次数

  • */

  • void log_write_num_bus_down_cmd(void);

  • /**

  • * @brief 收到422事务命令中事件个数

  • */

  • void log_write_num_bus_down_cmd_dot(void);

  • /**

  • * @brief 收到有效的422帧次数

  • */

  • void log_write_num_valid_bus(void);

  • /**

  • * @brief 收到无效的422帧次数

  • */

  • void log_write_num_invalid_bus(void);

  • /**

  • * @brief 收到时间错误

  • */

  • void log_write_num_time_error(void);

  • /**

  • * @brief dw1000芯片错误次数

  • * @param index:模块序号,从0开始

  • */

  • void log_write_num_dw1000_error(uint8_t index);

  • /**

  • * @brief dw1000芯片接收时间错误次数

  • * @param index:模块序号,从0开始

  • */

  • void log_write_num_dw1000_time_error(uint8_t index);

  • /**

  • * @brief 轮询超时被删除点数

  • */

  • void log_write_num_poll_time_out_delete(void);

  • /**

  • * @brief dw1000芯片接收超时复位次数

  • * @param index:模块序号,从0开始

  • */

  • void log_write_num_dw1000_time_out_reset(uint8_t index);

  • /**

  • * @brief dw1000芯片状态错误次数

  • * @param index:模块序号,从0开始

  • */

  • void log_write_num_dw1000_status_error(uint8_t index);

  • /**

  • * @brief 控制台打印

  • * @param index:模块编号

  • * @param info:打印的信息

  • */

  • void log_print(uint8_t index,char *info);

  • /**

  • * @brief 控制台强制打印

  • * @param info:打印的信息

  • */

  • void log_print_force(char *info);

  • /**

  • * @brief 接收处理

  • * @param rx:接收数据

  • */

  • void log_deal_rx(struct _Console_Rx rx);

  • #endif

楼主:
log.c:

  • /**

  • * Copyright (c), 2015-2025

  • * @file log.c

  • * @brief 日志模块主文件

  • * @author jdh

  • * @email jdh821@163.com

  • * @date 2015/5/7

  • * @update 2015/6/19

  • * @update 2015/6/30

  • * @update 2015/7/8

  • * @update 2015/7/13

  • * @update 2015/7/15

  • * @update 2015/8/12

  • * @update 2015/8/13

  • * @update 2015/11/11

  • * @update 2016/5/17

  • * @update 2016/6/30

  • * @update 2016/7/22

  • * @update 2016/8/11

  • * @update 2016/8/18

  • * @update 2016/8/22

  • * @update 2016/8/24

  • * @update 2016/9/2

  • * @update 2016/9/5

  • * @update 2016/9/7

  • * @update 2016/9/9

  • * @update 2016/9/12

  • */

  • /*********************************************************************

  • *                                                        头文件

  • **********************************************************************/

  • #include "log.h"

  • #include "protocol_bus.h"

  • #include "protocol_uwb.h"

  • #include "para_manage.h"

  • /*********************************************************************

  • *                                                        静态变量

  • **********************************************************************/

  • /**

  • * @brief 运行日志

  • */

  • static struct _Log Log __attribute__((section("NO_INIT"),zero_init));

  • /**

  • * @brief 日志过滤标志数组,0:未过滤,1:过滤

  • */

  • static uint8_t Filter[NUM_LOG] = {1, 1, 1, 1, 1};

  • /**

  • * @brief 暂停输出标志,0:未暂停输出,1:暂停输出

  • */

  • static uint8_t Flag_Pause = 0;

  • /*********************************************************************

  • *                                                        静态函数

  • **********************************************************************/

  • /**

  • * @brief 帮助界面

  • */

  • static void help(void);

  • /**

  • * @brief 输出本地日志

  • */

  • static void print_log(void);

  • /**

  • * @brief 处理动作

  • * @param index:动作编号

  • */

  • static void deal_action(uint8_t index);

  • /*********************************************************************

  • *                                                        函数

  • **********************************************************************/

  • /**

  • * @brief 模块加载

  • */

  • void log_load(void)

  • {

  •         //检查是否上电

  •         if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ORRST) == SET)

  •         {

  •                 //清除标志位

  •                 RCC_ClearFlag();

  •                 //清除日志

  •                 memset(&Log, 0, sizeof(Log));

  •         }

  •         else

  •         {

  •                  //日志:复位次数

  •                 Log.num_reset++;

  •         }

  • }

  • /**

  • * @brief 清除日志

  • */

  • void log_clear(void)

  • {

  •         memset(&Log, 0, sizeof(Log));

  • }

  • /**

  • * @brief 读取日志

  • * @retval 日志

  • */

  • struct _Log log_read(void)

  • {

  •         return Log;

  • }

  • /**

  • * @brief 收到移动点数据次数

  • */

  • void log_write_num_rf_rx(void)

  • {

  •         Log.num_rf_rx++;

  • }

  • /**

  • * @brief 发送超时被删除点数

  • */

  • void log_write_num_time_out_delete(void)

  • {

  •         Log.num_time_out_delete++;

  • }

  • /**

  • * @brief RF发送次数

  • */

  • void log_write_num_rf_tx(void)

  • {

  •         Log.num_rf_tx++;

  • }

  • /**

  • * @brief RF校时或分配事件次数

  • */

  • void log_write_num_rf_time(void)

  • {

  •         Log.num_rf_time++;

  • }

  • /**

  • * @brief RF随机信道发送次数

  • */

  • void log_write_num_rf_random_tx(void)

  • {

  •         Log.num_rf_random_tx++;

  • }

  • /**

  • * @brief 复位次数

  • */

  • void log_write_num_reset(void)

  • {

  •         Log.num_reset++;

  • }

  • /**

  • * @brief 运行时间

  • * @param add_time:增加的时间.单位:0.5s

  • */

  • void log_write_time_run(uint32_t add_time)

  • {

  •         Log.time_run += add_time;

  • }

  • /**

  • * @brief 收到同步脉冲计数

  • */

  • void log_write_num_sync_pulse(void)

  • {

  •         Log.num_sync_pulse++;

  • }

  • /**

  • * @brief 收到422轮询/事件帧次数

  • */

  • void log_write_num_bus_poll(void)

  • {

  •         Log.num_bus_poll++;

  • }

  • /**

  • * @brief 收到422事务命令次数

  • */

  • void log_write_num_bus_down_cmd(void)

  • {

  •         Log.num_bus_down_cmd++;

  • }

  • /**

  • * @brief 收到422事务命令中事件个数

  • */

  • void log_write_num_bus_down_cmd_dot(void)

  • {

  •         Log.num_bus_down_cmd_dot++;

  • }

  • /**

  • * @brief 收到有效的422帧次数

  • */

  • void log_write_num_valid_bus(void)

  • {

  •         Log.num_valid_bus++;

  • }

  • /**

  • * @brief 收到无效的422帧次数

  • */

  • void log_write_num_invalid_bus(void)

  • {

  •         Log.num_invalid_bus++;

  • }

  • /**

  • * @brief 收到时间错误

  • */

  • void log_write_num_time_error(void)

  • {

  •         Log.num_time_error++;

  • }

  • /**

  • * @brief dw1000芯片错误次数

  • * @param index:模块序号,从0开始

  • */

  • void log_write_num_dw1000_error(uint8_t index)

  • {

  •         Log.num_dw1000_error[index]++;

  • }

  • /**

  • * @brief dw1000芯片接收时间错误次数

  • * @param index:模块序号,从0开始

  • */

  • void log_write_num_dw1000_time_error(uint8_t index)

  • {

  •         Log.num_dw1000_time_error[index]++;

  • }

  • /**

  • * @brief 轮询超时被删除点数

  • */

  • void log_write_num_poll_time_out_delete(void)

  • {

  •         Log.num_poll_time_out_delete++;

  • }

  • /**

  • * @brief dw1000芯片接收超时复位次数

  • * @param index:模块序号,从0开始

  • */

  • void log_write_num_dw1000_time_out_reset(uint8_t index)

  • {

  •         Log.num_dw1000_time_out_reset[index]++;

  • }

  • /**

  • * @brief dw1000芯片状态错误次数

  • * @param index:模块序号,从0开始

  • */

  • void log_write_num_dw1000_status_error(uint8_t index)

  • {

  •         Log.num_dw1000_status_error[index]++;

  • }

  • /**

  • * @brief 控制台打印

  • * @param index:模块编号

  • * @param info:打印的信息

  • */

  • void log_print(uint8_t index,char *info)

  • {

  •         T_Time time;

  •         char log_out[256] = {0};

  •         //判断是否是暂停输出

  •         if (Flag_Pause)

  •         {

  •                 return;

  •         }

  •         //判断是否被过滤输出

  •         if (Filter[index])

  •         {

  •                 return;

  •         }

  •         time = get_time();

  •         sprintf(log_out,"%05d:%03d:%03d %s\r\n",time.s,time.ms,time.us,info);

  •         console_tx((uint8_t *)log_out,strlen(log_out));

  • }

楼主:
接上层:

  • /**

  • * @brief 控制台强制打印

  • * @param info:打印的信息

  • */

  • void log_print_force(char *info)

  • {

  •         T_Time time;

  •         char log_out[256] = {0};

  •         time = get_time();

  •         sprintf(log_out,"%05d:%03d:%03d %s\r\n",time.s,time.ms,time.us,info);

  •         console_tx((uint8_t *)log_out,strlen(log_out));

  • }

  • /**

  • * @brief 接收处理

  • * @param rx:接收数据

  • */

  • void log_deal_rx(struct _Console_Rx rx)

  • {

  •         uint8_t i = 0;

  •         int num = 0;

  •         char str_temp[5] = {0};

  •         //判断是否是输出本地日志

  •         if (rx.len == 1 && rx.buf[0] == 'I')

  •         {

  •                 print_log();

  •                 return;

  •         }

  •         //判断是否是输出本地日志

  •         if (rx.len == 1 && rx.buf[0] == 'C')

  •         {

  •                 log_clear();

  •                 return;

  •         }

  •         //判断是否是暂停输出

  •         if (rx.len == 1 && rx.buf[0] == 'P')

  •         {

  •                 Flag_Pause = 1;

  •                 return;

  •         }

  •         //判断是否是打开输出

  •         if (rx.len == 1 && rx.buf[0] == 'S')

  •         {

  •                 Flag_Pause = 0;

  •                 return;

  •         }

  •         //判断是否是帮助

  •         if (rx.len == 1 && rx.buf[0] == 'H')

  •         {

  •                 help();

  •                 return;

  •         }

  •         //判断是否是过滤规则

  •         if (rx.len <= 3 && rx.buf[0] == 'F')

  •         {

  •                 if (rx.len == 1)

  •                 {

  •                         //全部过滤

  •                         for (i = 0;i < NUM_LOG;i++)

  •                         {

  •                                 Filter = 1;

  •                         }

  •                         return;

  •                 }

  •                 memset(str_temp,sizeof(str_temp),0);

  •                 memcpy(str_temp,rx.buf,rx.len);

  •                 sscanf(str_temp,"F%d",&num);

  •                 Filter[num] = 1;

  •                 return;

  •         }

  •         //判断是否是打开模块

  •         if (rx.len <= 3 && rx.buf[0] == 'O')

  •         {

  •                 if (rx.len == 1)

  •                 {

  •                         //清除过滤规则

  •                         for (i = 0;i < NUM_LOG;i++)

  •                         {

  •                                 Filter = 0;

  •                         }

  •                         return;

  •                 }

  •                 memset(str_temp,sizeof(str_temp),0);

  •                 memcpy(str_temp,rx.buf,rx.len);

  •                 sscanf(str_temp,"O%d",&num);

  •                 Filter[num] = 0;

  •                 return;

  •         }

  •         //判断是否是打开模块

  •         if (rx.len > 1 && rx.len <= 3 && rx.buf[0] == 'A')

  •         {

  •                 memset(str_temp,sizeof(str_temp),0);

  •                 memcpy(str_temp,rx.buf,rx.len);

  •                 sscanf(str_temp,"A%d",&num);

  •                 deal_action(num);

  •                 return;

  •         }

  • }

  • /**

  • * @brief 帮助界面

  • */

  • static void help(void)

  • {

  •         char log_out[100] = {0};

  •         strcpy(log_out,"*******************************************\r\n");

  •         console_tx((uint8_t *)log_out,strlen(log_out));

  •         strcpy(log_out,"             UWB基站日志帮助界面            \r\n");

  •         console_tx((uint8_t *)log_out,strlen(log_out));

  •         sprintf(log_out,"硬件版本:%d 软件版本:%d\r\n",VERSION_HARD,VERSION_SOFT);

  •         console_tx((uint8_t *)log_out,strlen(log_out));

  •         sprintf(log_out,"总线通信协议版本:%s\r\n",VERSION_NAME_BUS);

  •         console_tx((uint8_t *)log_out,strlen(log_out));

  •         sprintf(log_out,"空口通信协议版本:%s\r\n",VERSION_NAME_UWB);

  •         console_tx((uint8_t *)log_out,strlen(log_out));

  •         sprintf(log_out,"CSSN:0x%06x ID:0x%04x\r\n",para_manage_read_cssn(), para_manage_read_id());

  •         console_tx((uint8_t *)log_out,strlen(log_out));

  •         strcpy(log_out,"快捷键I(INFO)输出本地日志\r\n");

  •         console_tx((uint8_t *)log_out,strlen(log_out));

  •         strcpy(log_out,"快捷键C(CLEAR)清除本地日志\r\n");

  •         console_tx((uint8_t *)log_out,strlen(log_out));

  •         strcpy(log_out,"快捷键P(PAUSE)暂停输出\r\n");

  •         console_tx((uint8_t *)log_out,strlen(log_out));

  •         strcpy(log_out,"快捷键S(START)开始输出\r\n");

  •         console_tx((uint8_t *)log_out,strlen(log_out));

  •         strcpy(log_out,"快捷键A(ACTION)动作\r\n");

  •         console_tx((uint8_t *)log_out,strlen(log_out));

  •         strcpy(log_out,"A1:读取1号dw1000状态寄存器\r\n");

  •         console_tx((uint8_t *)log_out,strlen(log_out));

  •         strcpy(log_out,"A2:清除1号dw1000状态寄存器\r\n");

  •         console_tx((uint8_t *)log_out,strlen(log_out));

  •         strcpy(log_out,"A3:打开1号dw1000接收\r\n");

  •         console_tx((uint8_t *)log_out,strlen(log_out));

  •         strcpy(log_out,"快捷键H(HELP)打开帮助\r\n");

  •         console_tx((uint8_t *)log_out,strlen(log_out));

  •         strcpy(log_out,"快捷键F(FILTER)过滤输出\r\n");

  •         console_tx((uint8_t *)log_out,strlen(log_out));

  •         strcpy(log_out,"例:过滤1号模块:F1\r\n");

  •         console_tx((uint8_t *)log_out,strlen(log_out));

  •         strcpy(log_out,"例:全部过滤:F\r\n");

  •         console_tx((uint8_t *)log_out,strlen(log_out));

  •         strcpy(log_out,"快捷键O(OPEN)打开模块\r\n");

  •         console_tx((uint8_t *)log_out,strlen(log_out));

  •         strcpy(log_out,"例:打开1号模块:O1\r\n");

  •         console_tx((uint8_t *)log_out,strlen(log_out));

  •         strcpy(log_out,"例:全部打开:O\r\n");

  •         console_tx((uint8_t *)log_out,strlen(log_out));

  •         strcpy(log_out,"包含的模块:\r\n");

  •         console_tx((uint8_t *)log_out,strlen(log_out));

  •         sprintf(log_out,"TEST:%d 过滤:%d \r\n",LOG_TEST,Filter[LOG_TEST]);

  •         console_tx((uint8_t *)log_out,strlen(log_out));

  •         sprintf(log_out,"CLOCK:%d 过滤:%d \r\n",LOG_CLOCK,Filter[LOG_CLOCK]);

  •         console_tx((uint8_t *)log_out,strlen(log_out));

  •         sprintf(log_out,"DW1000:%d 过滤:%d \r\n",LOG_DW1000,Filter[LOG_DW1000]);

  •         console_tx((uint8_t *)log_out,strlen(log_out));

  •         sprintf(log_out,"DW1000_STATUS:%d 过滤:%d \r\n",LOG_DW1000_STATUS,Filter[LOG_DW1000_STATUS]);

  •         console_tx((uint8_t *)log_out,strlen(log_out));

  •         sprintf(log_out,"DW1000_DEAL_BUS:%d 过滤:%d \r\n",LOG_DEAL_BUS,Filter[LOG_DEAL_BUS]);

  •         console_tx((uint8_t *)log_out,strlen(log_out));

  •         strcpy(log_out,"*******************************************\r\n");

  •         console_tx((uint8_t *)log_out,strlen(log_out));

  • }

楼主:
接上层:
  • /**

  • * @brief 输出本地日志

  • */

  • static void print_log(void)

  • {

  •         char log_out[100] = {0};

  •         uint8_t i = 0;

  •         strcpy(log_out,"本地日志输出:\r\n");

  •         console_tx((uint8_t *)log_out,strlen(log_out));

  •         sprintf(log_out,"收到移动点数据次数:%d\r\n", Log.num_rf_rx);

  •         console_tx((uint8_t *)log_out,strlen(log_out));

  •         sprintf(log_out,"发送超时被删除点数:%d\r\n", Log.num_time_out_delete);

  •         console_tx((uint8_t *)log_out,strlen(log_out));

  •         sprintf(log_out,"RF发送次数:%d\r\n", Log.num_rf_tx);

  •         console_tx((uint8_t *)log_out,strlen(log_out));

  •         sprintf(log_out,"RF校时或分配事件次数:%d\r\n", Log.num_rf_time);

  •         console_tx((uint8_t *)log_out,strlen(log_out));

  •         sprintf(log_out,"RF随机信道发送次数:%d\r\n", Log.num_rf_random_tx);

  •         console_tx((uint8_t *)log_out,strlen(log_out));

  •         sprintf(log_out,"复位次数:%d\r\n", Log.num_reset);

  •         console_tx((uint8_t *)log_out,strlen(log_out));

  •         sprintf(log_out,"运行时间:%d\r\n", Log.time_run);

  •         console_tx((uint8_t *)log_out,strlen(log_out));

  •         sprintf(log_out,"收到同步脉冲计数:%d\r\n", Log.num_sync_pulse);

  •         console_tx((uint8_t *)log_out,strlen(log_out));

  •         sprintf(log_out,"收到422轮询/事件帧次数:%d\r\n", Log.num_bus_poll);

  •         console_tx((uint8_t *)log_out,strlen(log_out));

  •         sprintf(log_out,"收到422事务命令次数:%d\r\n", Log.num_bus_down_cmd);

  •         console_tx((uint8_t *)log_out,strlen(log_out));

  •         sprintf(log_out,"收到422事务命令中事件个数:%d\r\n", Log.num_bus_down_cmd_dot);

  •         console_tx((uint8_t *)log_out,strlen(log_out));

  •         sprintf(log_out,"收到有效的422帧次数:%d\r\n", Log.num_valid_bus);

  •         console_tx((uint8_t *)log_out,strlen(log_out));

  •         sprintf(log_out,"收到无效的422帧次数:%d\r\n", Log.num_invalid_bus);

  •         console_tx((uint8_t *)log_out,strlen(log_out));

  •         sprintf(log_out,"校时时间错误次数:%d\r\n", Log.num_time_error);

  •         console_tx((uint8_t *)log_out,strlen(log_out));

  •         for (i = 0; i < NUM_DW1000; i++)

  •         {

  •                 sprintf(log_out,"%d号dw1000模块错误次数:%d\r\n", i, Log.num_dw1000_error);

  •                 console_tx((uint8_t *)log_out,strlen(log_out));

  •         }

  •         for (i = 0; i < NUM_DW1000; i++)

  •         {

  •                 sprintf(log_out,"%d号dw1000模块时间错误次数:%d\r\n", i, Log.num_dw1000_time_error);

  •                 console_tx((uint8_t *)log_out,strlen(log_out));

  •         }

  •         sprintf(log_out,"轮询超时被删除点数:%d\r\n", Log.num_poll_time_out_delete);

  •         console_tx((uint8_t *)log_out,strlen(log_out));

  •         for (i = 0; i < NUM_DW1000; i++)

  •         {

  •                 sprintf(log_out,"%d号dw1000模块接收时间超时复位次数:%d\r\n", i, Log.num_dw1000_time_out_reset);

  •                 console_tx((uint8_t *)log_out,strlen(log_out));

  •         }

  •         for (i = 0; i < NUM_DW1000; i++)

  •         {

  •                 sprintf(log_out,"%d号dw1000模块状态错误次数:%d\r\n", i, Log.num_dw1000_status_error);

  •                 console_tx((uint8_t *)log_out,strlen(log_out));

  •         }

  • }

  • /**

  • * @brief 处理动作

  • * @param index:动作编号

  • */

  • static void deal_action(uint8_t index)

  • {

  •         uint32_t status = 0;

  •         char log_out[100] = {0};

  •         switch (index)

  •         {

  •                 //读取1号dw1000状态寄存器

  •                 case 1:

  •                 {

  •                         status = dwt_read32bitreg(0, SYS_STATUS_ID);

  •                         sprintf(log_out,"1号dw1000状态:0x%08x\r\n", status);

  •                         console_tx((uint8_t *)log_out,strlen(log_out));

  •                         break;

  •                 }

  •                 //清除1号dw1000状态寄存器

  •                 case 2:

  •                 {

  •                         status = dwt_read32bitreg(0, SYS_STATUS_ID);

  •                         dwt_write32bitreg(0, SYS_STATUS_ID, status);

  •                         break;

  •                 }

  •                 //打开1号dw1000接收

  •                 case 3:

  •                 {

  •                         dwt_rxenable(0, 0);

  •                         break;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