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转)stm32f4中通过dma采集adc

楼主(2018-07-28):
本文博客链接:http://blog.csdn.net/jdh99,作者:jdh

环境:
主机:WIN8
开发环境:MDK5.13
MCU:STM32F407IGH

源代码:
drv_power.h

  • /*********************************************************************

  • *                                                  电源模块驱动层头文件

  • *                                                (c)copyright 2015,jdh

  • *                                                  All Right Reserved

  • *新建日期:2014/10/20 by jdh

  • *修改时间:2015/3/2 by jdh

  • **********************************************************************/

  • /*********************************************************************

  • 功能说明:

  • 可以控制VDD的供给,VDD供给MCU和LCD

  • 硬件连接说明

  • 电路标号                        单片机引脚                        特殊功能

  • VDD_PWR_EN                 PI7

  • VBAT_DET                        PF3                                        ADC3_IN9

  • VBAT_DET_GND                PF2

  • **********************************************************************/

  • #ifndef _DRV_POWER_H_

  • #define _DRV_POWER_H_

  • /*********************************************************************

  • *                                                        头文件

  • **********************************************************************/

  • #include "stm32f4xx.h"

  • /*********************************************************************

  • *                                                    宏定义

  • **********************************************************************/

  • /*********************************************************************

  • *                                                        单片机AD参考电压

  • *单位:mv

  • **********************************************************************/

  • #define REF_AD                    3300

  • /*********************************************************************

  • *                                                        分压系数

  • *分压电阻为33K和62K

  • **********************************************************************/

  • #define RATE_AD                      1.532

  • /*********************************************************************

  • *                                                        函数

  • **********************************************************************/

  • /*********************************************************************

  • *                                                        初始化电源模块

  • **********************************************************************/

  • void drv_power_init(void);

  • /*********************************************************************

  • *                                                        电源控制

  • *参数:state:1开机,0:关机

  • **********************************************************************/

  • void drv_power_set(uint8_t state);

  • /*********************************************************************

  • *                                                        电池adc检测使能

  • *参数:state:允许检测,0:不允许检测

  • **********************************************************************/

  • void drv_power_adc_set(uint8_t state);

  • /*********************************************************************

  • *                                                        得到电池电压

  • *返回:电池电压,单位mv

  • **********************************************************************/

  • uint16_t drv_power_get_voltage(void);

  • #endif

  • drv_power.c

[cpp] view plain copy

  • <code class="language-cpp">/*********************************************************************
  • *                         电源模块驱动层文件
  • *                       (c)copyright 2015,jdh
  • *                         All Right Reserved
  • *新建日期:2014/10/20 by jdh
  • *修改日期:2015/1/27 by jdh
  • **********************************************************************/
  •
  • /*********************************************************************
  • *                           头文件
  • **********************************************************************/
  •
  • #include "drv_power.h"
  •
  • /*********************************************************************
  • *                           静态变量
  • **********************************************************************/
  •
  • /*********************************************************************
  • *                           adc转换结果存放地址
  • **********************************************************************/
  •
  • #define LEN_ADC_BUF         10
  • static __IO uint16_t ADC_Converted_Value[LEN_ADC_BUF] = {0};
  •
  • /*********************************************************************
  • *                           静态函数
  • **********************************************************************/
  •
  • /*********************************************************************
  • *                           初始io
  • **********************************************************************/
  •
  • static void init_io(void);
  •
  • /*********************************************************************
  • *                           初始ADC
  • **********************************************************************/
  •
  • static void init_adc(void);
  •
  • /*********************************************************************
  • *                           函数
  • **********************************************************************/
  •
  • /*********************************************************************
  • *                           初始化电源模块
  • **********************************************************************/
  •
  • void drv_power_init(void)
  • {
  •     //初始化io
  •     init_io();
  •     //初始化adc
  •     init_adc();
  • }
  •
  • /*********************************************************************
  • *                           电源控制
  • *参数:state:1开机,0:关机
  • **********************************************************************/
  •
  • void drv_power_set(uint8_t state)
  • {
  •     if (state)
  •     {
  •         GPIO_SetBits(GPIOI, GPIO_Pin_7);
  •     }
  •     else
  •     {
  •         GPIO_ResetBits(GPIOI, GPIO_Pin_7);
  •     }
  • }
  •
  • /*********************************************************************
  • *                           电池adc检测使能
  • *参数:state:允许检测,0:不允许检测
  • **********************************************************************/
  •
  • void drv_power_adc_set(uint8_t state)
  • {
  •     if (state)
  •     {
  •         GPIO_ResetBits(GPIOF, GPIO_Pin_2);
  •     }
  •     else
  •     {
  •         GPIO_SetBits(GPIOF, GPIO_Pin_2);
  •     }
  • }
  •
  • /*********************************************************************
  • *                           得到电池电压
  • *返回:电池电压,单位mv
  • **********************************************************************/
  •
  • uint16_t drv_power_get_voltage(void)
  • {
  •     uint8_t i = 0;
  •     uint32_t sum = 0;
  •     uint16_t voltage = 0;
  •
  •     for (i = 0;i < LEN_ADC_BUF;i++)
  •     {
  •         sum += ADC_Converted_Value;
  •     }
  •
  •     sum /= LEN_ADC_BUF;
  •     voltage = sum * REF_AD * RATE_AD / 4096;
  •
  •     return voltage;
  • }
  •
  • /*********************************************************************
  • *                           初始io
  • **********************************************************************/
  •
  • static void init_io(void)
  • {
  •     //定义IO初始化结构体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     //初始化时钟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I, ENABLE);
  •     //管脚模式:输出口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     //类型:推挽模式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     //上拉下拉设置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     //IO口速度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     //管脚指定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     //初始化
  •     GPIO_Init(GPIOI, &GPIO_InitStructure);
  •
  •     //初始化时钟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F, ENABLE);
  •     //管脚模式:输出口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     //类型:推挽模式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     //上拉下拉设置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     //IO口速度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     //管脚指定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     //初始化
  •     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ure);
  •     //打开adc检测
  •     drv_power_adc_set(1);
  • }
  •
  • /*********************************************************************
  • *                           初始ADC
  • **********************************************************************/
  •
  • static void init_adc(void)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     ADC_CommonInitTypeDef ADC_CommonInitStructure;
  •
  •     //采样脚IO口设置
  •     //初始化时钟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F, ENABLE);
  •     //管脚模式:输入口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N;
  •     //上拉下拉设置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     //管脚指定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     //初始化
  •     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ure);
  •
  •     //DMA设置
  •     //启动DMA时钟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DMA2, ENABLE);
  •     //DMA通道配置
  •     DMA_DeInit(DMA2_Stream0);
  •     DMA_InitStructure.DMA_Channel = DMA_Channel_2;
  •     //外设地址
  •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ADC3->DR);
  •     //内存地址
  •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0BaseAddr = (uint32_t)ADC_Converted_Value;
  •     //dma传输方向
  •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ToMemory;
  •     //设置DMA在传输时缓冲区的长度
  •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LEN_ADC_BUF;
  •     //设置DMA的外设递增模式,一个外设
  •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     //设置DMA的内存递增模式
  •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     //外设数据字长
  •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     //内存数据字长
  •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     //设置DMA的传输模式
  •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     //设置DMA的优先级别
  •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
  •     //指定如果FIFO模式或直接模式将用于指定的流:不使能FIFO模式
  •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     //指定了FIFO阈值水平
  •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Threshold = DMA_FIFOThreshold_HalfFull;
  •     //指定的Burst转移配置内存传输
  •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urst = DMA_MemoryBurst_Single;
  •     //指定的Burst转移配置外围转移 */
  •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urst = DMA_PeripheralBurst_Single;
  •
  •     //配置DMA的通道
  •     DMA_Init(DMA2_Stream0, &DMA_InitStructure);
  •     //使能通道
  •     DMA_Cmd(DMA2_Stream0, ENABLE);
  •
  •     //ADC配置
  •     //启动ADC时钟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3, ENABLE);
  •     //初始化ADC
  •     ADC_DeInit();
  •
  •     //ADC通用配置
  •     //关闭DMA存取
  •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DMAAccessMode = ADC_DMAAccessMode_Disabled;
  •     //独立工作模式
  •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     //分频系数:8,10.5M
  •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Prescaler = ADC_Prescaler_Div8;
  •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Prescaler = ADC_Prescaler_Div2;
  •     //两次采样间隔
  •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TwoSamplingDelay = ADC_TwoSamplingDelay_20Cycles;
  •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TwoSamplingDelay = ADC_TwoSamplingDelay_5Cycles;
  •     ADC_CommonInit(&ADC_CommonInitStructure);
  •
  •     //精度为12位
  •     ADC_InitStructure.ADC_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     //扫描方式
  •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     //连续转换
  •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     //外部触发禁止
  •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
  •     //数据右对齐
  •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     //用于转换的通道数
  •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onversion = 1;
  •     ADC_Init(ADC3, &ADC_InitStructure);
  •
  •     //规则模式通道配置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3, ADC_Channel_9, 1, ADC_SampleTime_144Cycles);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3, ADC_Channel_9, 1, ADC_SampleTime_15Cycles);
  •
  •     //使能ADC的DMA
  •     ADC_DMARequestAfterLastTransferCmd(ADC3, ENABLE);
  •     ADC_DMACmd(ADC3, ENABLE);
  •
  •     //使能ADC1
  •     ADC_Cmd(ADC3, ENABLE);
  •
  •     //开启ADC1的软件转换
  •     ADC_SoftwareStartConv(ADC3);
  • }
  •
  •
  •
  •
  • </code>

网友A:
DMA用处很大的。

楼主:
是的 但是用好了不容易

网友B:
HAL库轻松搞定

楼主:
是的 自动生成代码也可以

网友C:
我用dma也用的少 要求倒是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