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转)STM32F407的串口采用DMA收发数据

楼主(2018-07-28):
本文博客链接:http://blog.csdn.net/jdh99,作者:jdh,

环境:
主机:WIN8
开发环境:MDK5.13
mcu: stm32f407VGT6

说明:
之前用STM32F103实现DMA收发串口数据,现在项目中采用STM32F407,所以将此机制移植到F4上。
STM32F103上用DMA收发串口数据**:
STM32的串口采用DMA方式发送数据测试
STM32的串口采用DMA方式接收数据测试

源代码:
串口初始化代码:

  • /*********************************************************************

  • *                                                        初始化串口

  • **********************************************************************/

  • static void init_uart(void)

  • {

  •         //定义中断结构体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         //定义IO初始化结构体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定义串口结构体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         //定义DMA结构体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         //打开串口对应的外设时钟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 ENABLE);

  •         //串口发DMA配置

  •         //启动DMA时钟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DMA1, ENABLE);

  •         //DMA发送中断设置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DMA1_Stream6_IRQn;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DMA通道配置

  •         DMA_DeInit(DMA1_Stream6);

  •         DMA_InitStructure.DMA_Channel = DMA_Channel_4;

  •         //外设地址

  •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USART2->DR);

  •         //内存地址

  •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0BaseAddr = (uint32_t)Tx_Buf_Gsm;

  •         //dma传输方向

  •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MemoryToPeripheral;

  •         //设置DMA在传输时缓冲区的长度

  •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TX_LEN_GSM;

  •         //设置DMA的外设递增模式,一个外设

  •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         //设置DMA的内存递增模式

  •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         //外设数据字长

  •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         //内存数据字长

  •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         //设置DMA的传输模式

  •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         //设置DMA的优先级别

  •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         //指定如果FIFO模式或直接模式将用于指定的流 : 不使能FIFO模式

  •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         //指定了FIFO阈值水平

  •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Threshold = DMA_FIFOThreshold_HalfFull;

  •         //指定的Burst转移配置内存传输

  •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urst = DMA_MemoryBurst_Single;

  •         //指定的Burst转移配置外围转移 */

  •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urst = DMA_PeripheralBurst_Single;

  •         //配置DMA1的通道

  •         DMA_Init(DMA1_Stream6, &DMA_InitStructure);

  •         //使能中断

  •         DMA_ITConfig(DMA1_Stream6,DMA_IT_TC,ENABLE);

  •         //串口收DMA配置

  •         //启动DMA时钟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DMA1, ENABLE);

  •         //DMA通道配置

  •         DMA_DeInit(DMA1_Stream5);

  •         DMA_InitStructure.DMA_Channel = DMA_Channel_4;

  •         //外设地址

  •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USART2->DR);

  •         //内存地址

  •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0BaseAddr = (uint32_t)Rx_Buf_Gsm;

  •         //dma传输方向

  •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ToMemory;

  •         //设置DMA在传输时缓冲区的长度

  •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RX_LEN_GSM;

  •         //设置DMA的外设递增模式,一个外设

  •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         //设置DMA的内存递增模式

  •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         //外设数据字长

  •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         //内存数据字长

  •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Byte;

  •         //设置DMA的传输模式

  •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         //设置DMA的优先级别

  •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VeryHigh;

  •         //指定如果FIFO模式或直接模式将用于指定的流 : 不使能FIFO模式

  •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         //指定了FIFO阈值水平

  •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Threshold = DMA_FIFOThreshold_HalfFull;

  •         //指定的Burst转移配置内存传输

  •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urst = DMA_MemoryBurst_Single;

  •         //指定的Burst转移配置外围转移 */

  •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urst = DMA_PeripheralBurst_Single;

  •         //配置DMA1的通道

  •         DMA_Init(DMA1_Stream5, &DMA_InitStructure);

  •         //使能通道

  •         DMA_Cmd(DMA1_Stream5,ENABLE);

  •     //初始化串口参数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DEFAULT_BAUD_GSM;

  •         //初始化串口

  •     USART_Init(USART2,&USART_InitStructure);

  •         //中断配置

  •         USART_ITConfig(USART2,USART_IT_TC,DISABLE);

  •         USART_ITConfig(USART2,USART_IT_RXNE,DISABLE);

  •         USART_ITConfig(USART2,USART_IT_IDLE,ENABLE);

  •         //配置中断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3);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2_IRQn;               //通道设置为串口中断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中断占先等级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中断响应优先级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打开中断

  •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采用DMA方式发送

  •         USART_DMACmd(USART2,USART_DMAReq_Tx,ENABLE);

  •         //采用DMA方式接收

  •         USART_DMACmd(USART2,USART_DMAReq_Rx,ENABLE);

  •         //中断配置

  •         USART_ITConfig(USART2,USART_IT_TC,DISABLE);

  •         USART_ITConfig(USART2,USART_IT_RXNE,DISABLE);

  •         USART_ITConfig(USART2,USART_IT_TXE,DISABLE);

  •         USART_ITConfig(USART2,USART_IT_IDLE,ENABLE);

  •     //启动串口

  •     USART_Cmd(USART2, ENABLE);

  •     //设置IO口时钟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 ENABLE);

  •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2,GPIO_AF_USART2);

  •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3,GPIO_AF_USART2);

  •     //管脚模式:输出口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     //类型:推挽模式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     //上拉下拉设置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         //IO口速度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     //管脚指定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     //初始化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管脚模式:输入口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     //上拉下拉设置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     //管脚指定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     //初始化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

楼主:
发送数据:

  • /*********************************************************************

  • *                                                        接口函数:向gsm模块发送数据

  • *参数:data:发送数据存放地址

  • *          size:发送数据字节数

  • **********************************************************************/

  • void drv_gsm_tx(uint8_t *data,uint16_t size)

  • {

  •         //等待空闲

  •         while (Flag_Tx_Gsm_Busy);

  •         Flag_Tx_Gsm_Busy = 1;

  •         //复制数据

  •         memcpy(Tx_Buf_Gsm,data,size);

  •         //设置传输数据长度

  •         DMA_SetCurrDataCounter(DMA1_Stream6,size);

  •         //打开DMA,开始发送

  •         DMA_Cmd(DMA1_Stream6,ENABLE);

  • }

中断处理函数:

  • /*********************************************************************

  • *                                                        接口函数:DMA发送中断处理函数

  • **********************************************************************/

  • void drv_gsm_deal_irq_dma_tx(void)

  • {

  •         if(DMA_GetITStatus(DMA1_Stream6,DMA_IT_TCIF6) != RESET)

  •         {

  •                 //清除标志位

  •                 DMA_ClearFlag(DMA1_Stream6,DMA_FLAG_TCIF6);

  •                 //关闭DMA

  •                 DMA_Cmd(DMA1_Stream6,DISABLE);

  •                 //打开发送完成中断,发送最后两个字节

  •                 USART_ITConfig(USART2,USART_IT_TC,ENABLE);

  •         }

  • }

  • /*********************************************************************

  • *                                                        处理发送完成中断

  • *返回:0:未产生,1:已经产生

  • **********************************************************************/

  • uint8_t drv_gsm_deal_irq_tx_end(void)

  • {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2, USART_IT_TC) != RESET)

  •     {

  •                 //关闭发送完成中断

  •                 USART_ITConfig(USART2,USART_IT_TC,DISABLE);

  •                 //发送完成

  •         Flag_Tx_Gsm_Busy = 0;

  •                 return 1;

  •     }

  •         return 0;

  • }

  • /*********************************************************************

  • *                                                        处理接收完成中断

  • *参数:buf:接收的数据

  • *     len:接收的数据长度

  • *返回:0:未产生,其他:已经产生,此值为接收的数据长度

  • **********************************************************************/

  • uint8_t drv_gsm_deal_irq_rx_end(uint8_t *buf)

  • {

  •         uint16_t len = 0;

  •         //接收完成中断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2, USART_IT_IDLE) != RESET)

  •     {

  •             USART2->SR;

  •             USART2->DR; //清USART_IT_IDLE标志

  •                 //关闭DMA

  •             DMA_Cmd(DMA1_Stream5,DISABLE);

  •                 //清除标志位

  •                 DMA_ClearFlag(DMA1_Stream5,DMA_FLAG_TCIF5);

  •                 //获得接收帧帧长

  •                 len = RX_LEN_GSM - DMA_GetCurrDataCounter(DMA1_Stream5);

  •                 memcpy(buf,Rx_Buf_Gsm,len);

  •                 //设置传输数据长度

  •                 DMA_SetCurrDataCounter(DMA1_Stream5,RX_LEN_GSM);

  •             //打开DMA

  •                 DMA_Cmd(DMA1_Stream5,ENABLE);

  •                 return len;

  •     }

  •         return 0;

  • }

中断函数:

  • /*********************************************************************

  • *                                                        GSM模块:DMA发送中断处理函数

  • **********************************************************************/

  • void DMA1_Stream6_IRQHandler(void)

  • {

  •     gsm_dma_tx_irq_handler();

  • }

  • /*********************************************************************

  • *                                                        GSM模块:串口中断处理函数

  • **********************************************************************/

  •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 {

  •         gsm_irq_handler();

  • }

注意:

接收完成中断中必须要清除标志位

  • //清除标志位

  •                 DMA_ClearFlag(DMA1_Stream5,DMA_FLAG_TCIF5);

并且必须在关闭DMA之后,这个语句在F103中并非必须的

中断处理函数:

  • /*********************************************************************

  • *                                                        接口函数:DMA发送中断处理函数

  • **********************************************************************/

  • void gsm_dma_tx_irq_handler(void)

  • {

  •         inf_gsm_deal_irq_dma_tx();

  • }

  • /*********************************************************************

  • *                                                        接口函数:串口中断处理函数

  • *参数:data:接收数据存放地址

  • *返回:接收数据长度

  • **********************************************************************/

  • void gsm_irq_handler(void)

  • {

  •         struct _Gsm_Rx rx;

  •         uint8_t i = 0;

  •         //发送完成中断处理

  •         inf_gsm_deal_irq_tx_end();

  •         //接收完成中断处理

  •         rx.len = inf_gsm_deal_irq_rx_end(rx.buf);

  •         if (rx.len != 0)

  •         {

  •                 //通知观察者

  •                 for (i = 0;i < Len_Observer;i++)

  •                 {

  •                         Observer(rx);

  •                 }

  •     }

  • }

接口函数定义:

  • /*********************************************************************

  • *                                                        接口函数:DMA发送中断处理函数

  • **********************************************************************/

  • void inf_gsm_deal_irq_dma_tx(void)

  • {

  •         drv_gsm_deal_irq_dma_tx();

  • }

  • /*********************************************************************

  • *                                                        处理发送完成中断

  • *返回:0:未产生,1:已经产生

  • **********************************************************************/

  • uint8_t inf_gsm_deal_irq_tx_end(void)

  • {

  •         return drv_gsm_deal_irq_tx_end();

  • }

  • /*********************************************************************

  • *                                                        处理接收完成中断

  • *参数:buf:接收的数据

  • *     len:接收的数据长度

  • *返回:0:未产生,其他:已经产生,此值为接收的数据长度

  • **********************************************************************/

  • uint8_t inf_gsm_deal_irq_rx_end(uint8_t *buf)

  • {

  •         return drv_gsm_deal_irq_rx_end(buf);

  • }

网友A:
串口用dma的速度能达到多少啊

网友B:
用于蓝牙传输或者WiFi传输的时候会加上DMA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于蓝牙传输或者WiFi传输的时候会加上DMA

普通串口就无所谓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普通串口就无所谓了吧

是的,一般还是加上DMA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一般还是加上DMA比较好

速度快 节约资源和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