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可以不挂接外部晶振吗?

楼主(2018-07-28):
STM8S用了8年了,一直使用的是内部16M晶振,稳定运行,但最近需要用到AD,8S的AD是10位的,看了下8L的AD是12位的,所以决定用8L做,但是不知道8L是不是跟8S一样,用内部16M晶振能稳定运行?

网友A:
ADC转换跟晶振频率无关,可以用。

网友B:
可以用内部的

网友C:
ADC的运行确实不需要时钟多么准。

网友D:
使用 STCUBEMX 配置一下看看!

网友:
内置的也挺好用。

网友E:
可以的,不用外挂晶振的

网友F:
不用换外部的,内部的也可以的。

网友G:
如果外部晶振质量不行,还不如使用内部晶振呢。

网友H:
可以不用外挂晶振

网友I:
可以用内部时钟
不过得配置一下,不知道能不能达到16M

网友J:
可以不用外部晶振,试试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