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单片机,可以用什么编译器来开发?我安装KEIL C51,没找到这个型号的单片机。

楼主(2018-07-28):
STC单片机,可以用什么编译器来开发?我安装KEIL C51,没找到这个型号的单片机。用什么平台开发程序?谢谢指导。

网友A:
去STC官网下载STC-ISP,解压后打开软件,右上角KEIL仿真设置,添加单片机型号到keil

网友B:
按照我的图片来,下载一个STC官网的烧录软件即可

网友C:
STC官网有教程的,楼主没仔细看。

网友D:
学习方法:数据手册 + 百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