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计算心电信号频率

楼主(2018-07-28):
想用stm32单片机AD采集心电信号,用程序计算出信号频率,硬件现在已经无法改了,求大神这个应该怎么做

网友A:
硬件无法改了?
如果心电信号太小没办法AD呢?何况心电信号放大器,本身就是一个需要非常大倍数的东东,有这方面专门主题的,你就说一个硬件没法改了,就给出怎么一点点信息,这让人们怎么帮你。
真想解决问题的,把你这种综合性的问题的前提,信号条件等等都描述清楚再说吧。
如果心电信号已经正常放大,你倒是提问题时候清楚描述一下,那么下面的讨论就不难了。
如果放大部分,已经做了带宽限制(心电放大正常处理)那么更简单,直接用合适的固定速度,连续自动采样并自动DMA到缓存,然后我们就可以在缓存里面做**,挺简单,把数据高于某值(该值完全可以用AD数据的连续平均数再加上固定的STEP来取得),且速率(所谓速率,就是连续几个缓存之间方向单调差值基本上差不多的那一段)高于某值的数据看作一个心电脉冲,继续扫描AD缓存,找出第二个这样的数据,他们的间隔就是心率。当你开辟的缓存足够,并且自动循环,这样的处理可以保证你不会丢掉一个心电脉冲。

网友B:
心跳波形应该有一个最大的主振幅波,外加几个衍生的小振幅,理论上可以用FFT法,最低频率的基频就是主振频率

网友B:
    另外程序上其实可以找出几个振幅的顶点位置,两个最大振幅的顶点的时间差就是周期

网友C:
普通正常的心电图如下图所示:

作为医疗诊断用,一般单片机怕不够用。

如果只是要测个心跳速度,可取移动平均作为阈值,
定位出心跳脉冲,从而计算出心跳速度。

网友B:
512HZ 采样率,采样2S信号,然后STM32的DSP库做1024点FFT,分辨率为0.5HZ。。。。。若要刷新快一点,则1.024K采样率,采样1S,做1024点FFT,分辨率1HZ,前提还需要一个运放二阶的低通和ADC中点电平平移

谢谢大神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无法改了?
如果心电信号太小没办法AD呢?何况心电信号放大器,本身就是一个需要非常大倍数的东东,有 ...

谢谢大神的解答!

网友D:
采样几秒钟的数据放到RAM里,然后判断R波峰值的位置,计算两个R波之间的采样间隔时间。就可以根据采样率计算心率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心跳波形应该有一个最大的主振幅波,外加几个衍生的小振幅,理论上可以用FFT法,最低频率的基频就是主振频 ...

心电采集到连续两个以上波形的话,用自相关计算出来的心率可以很准确,比fft简单的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心电采集到连续两个以上波形的话,用自相关计算出来的心率可以很准确,比fft简单的多 ...

可有具体算法的资料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