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某些引脚在推挽和准双向输出模式下的,高电平状态只有2.2v

楼主(2018-07-28):
求大神帮助啊

楼主:
代码如下

楼主:
P11只有2.2v

网友A:
你模式定义的奇葩啊,你先定义成准双向,又来推挽。。

网友A:
你这样,先定义成准双向测试,然后修改成推挽测试,对比一下,你就明白了。

网友B:
配置不对。

网友C:
你这配置错了吧

楼主:
怎么不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模式定义的奇葩啊,你先定义成准双向,又来推挽。。

找到问题了,谢谢,是把P1.1配置成了系统时钟输出。先定义为双标准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A:
嗯,是的P1.1有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