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分析帮忙电路!!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8-07-28):
这是电路图,分别用了三个这样的电路。

网友A:
“需要1V的电源比5V和3.3V都要多于10ms”——好好说清楚到底要表达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电路图,分别用了三个这样的电路。

这是利用RC回路控制带使能端的电源。EN使能端是电源芯片的软开关,芯片工作与否由EN的电平决定。

网友B:
这种RC延迟电路在快速开关机时容易出问题。ST有一款电源管理芯片L5965,实现可编程的启动时序功能。是车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