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求解!施密特触发器的输出变化与滞后的关系

楼主(2018-07-28):
今天看了一个使用正反馈方式搭建的施密特触发电路,电路原理图倒是挺简单的但是书后提到的一个注意点就很让我受不了,输出变化范围竟然与滞后的范围是相等的,原因是是因为电阻分压了,我不理解这个电路中的电阻分压是怎么对输出产生影响的,恳请解惑

网友A:
门限可控的施密特触发器,一般都是用正反馈运放或者比较器做,输出范围只等于运放输出幅度,和反馈回路无关,反馈只决定了施密特门限大小,倒是施密特门限的计算,和反馈电阻比值以及输出幅度直接相关。
假如,反馈是1/2衰减,比较器输出幅度达±Vcc,那么,施密特的门限就是1/2±Vcc。就这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门限可控的施密特触发器,一般都是用正反馈运放或者比较器做,输出范围只等于运放输出幅度,和反馈回路无关 ...

原来如此,多谢阁下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