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求教单片机知识~

楼主(2018-07-29):
STM32单片机怎么样同时接收各种不同传感器发送回来的信息啊?传感器都有不同的串口,怎么共用?我现在想弄一个测量体温的仪器,用蓝牙模块传送到手机上,该怎么搞?

网友A:
搞个协议,轮询接收各种不同传感器发送回来的信息,复杂的应用分割成一个个小部分,测量体温的仪器先解决体温的采集,再解决蓝牙发送,手机蓝牙接收。

楼主:
具体怎么搞不会啊,单个的差不多都行,功能都可以实现,但是需要弄在一起不会搞,大神能不能教教我

网友B:
你还需要学习啊

网友C:
搞一个485的总线来通讯吧

网友D:
ST好像有一款支持9个串口的MCU

网友E:
传感器那边能否设置为被动工作方式,可以的话使用一个串口加上一个开关电路,这样就可以选择的控制跟哪一个传感器通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