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HC05通信问题

楼主(2018-07-29):
请问HC-05可以组网吗????就是设定一个HC-05为主机其他3个HC-05为从机。主机进行广播,从机回复????

网友A:
貌似不能

网友B:
这不是蓝牙的主从模式吗,可以吧

网友C:
这个是蓝牙2.0吧,只能点对点?蓝牙4.0以上支持组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蓝牙2.0吧,只能点对点?蓝牙4.0以上支持组网。

谢谢 又学习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