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电机驱动电路里上桥MOS管导通后,Vs升高接近Vd,而Vd>Vg了...

楼主(2018-07-29):
这里当Q2的G极是高电平时导通后,VS不是可以看做等于VIN嘛,而VIN为36V的,MOS管不是应该不导通了嘛,那怎么用来驱动电机的?

网友A:
此时Q2的Vg仍高于Q2的Vs,故Q2仍导通。
这就是C4和D2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时Q2的Vg仍高于Q2的Vs,故Q2仍导通。
这就是C4和D2的作用。

是不是Q2导通后,虽然Vs=VIN=36V,但由于D2作用,C4上有电压,且C4负端与V连在一起抬高了电容的参考地,即电容正端电压即VB为(15+36)V,从而HO输出的G极电压也是(15+36)V与S极的压差仍为15V?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Q2导通后,虽然Vs=VIN=36V,但由于D2作用,C4上有电压,且C4负端与V连在一起抬高了电容的参考地,即 ...

Q2导通后D2反向,C4两端电压是Q2关断Q3导通时(此时Q2的Vs接近于地)15V电源经D2对C4充电所致。

网友B:
D2 C4构成所谓的“自举供电”

网友C:
不能算是“自举”。

楼主:
引用 网友B:
D2 C4构成所谓的“自举供电”

那自举能使MOS导通后还能保持是不是像我3楼说的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算是“自举”。

主要我想知道Q2导通后,当VS=VD=VIN后仍能保持导通的具体原因,是我3楼想的那样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要我想知道Q2导通后,当VS=VD=VIN后仍能保持导通的具体原因,是我3楼想的那样吗 ...

大致沒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A:
Q2导通后D2反向,C4两端电压是Q2关断Q3导通时(此时Q2的Vs接近于地)15V电源经D2对C4充电所致。 ...

Q2导通后通过,VB=Vin+15, 后期应该保持不变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Q2导通后通过,VB=Vin+15, 后期应该保持不变了吧

在PWM一个周期内可以看成保持不变。但时间稍长总是要变的,毕竟是电容不是电池。

网友E(2018-08-30):
如果Q2都不导通  那Q3哪里来的电压呢  这是如何做到驱动马达或者其他负载的呢

网友E:
说下自举的过程呗

网友E:
不应该是四个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