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modbus RTU程序

楼主(2018-07-29):
#include "RS485.h"
#include "CRC.h"

u32 RS485_Baudrate=9600;//通讯波特率
u8 RS485_Parity=0;//0无校验;1奇校验;2偶校验
u8 RS485_Addr=1;//从机地址
u16 RS485_Frame_Distance=4;//数据帧最小间隔(ms),超过此时间则认为是下一帧

u8 RS485_RX_BUFF[2048];//接收缓冲区2048字节
u16 RS485_RX_CNT=0;//接收计数器
u8 RS485_FrameFlag=0;//帧结束标记
u8 RS485_TX_BUFF[2048];//发送缓冲区
u16 RS485_TX_CNT=0;//发送计数器

//Modbus寄存器和单片机寄存器的映射关系
vu32 *Modbus_InputIO[100];//输入开关量寄存器指针(这里使用的是位带操作)
vu32 *Modbus_OutputIO[100];//输出开关量寄存器指针(这里使用的是位带操作)
u16 *Modbus_HoldReg[1000];//保持寄存器指针
u32 testData1=256,testData2=512;

楼主:
modbus寄存器映射
void Modbus_RegMap(void)
{
        //输入开关量寄存器指针指向
        Modbus_InputIO[0]=(vu32*)&PEin(4);//KEY0
        Modbus_InputIO[1]=(vu32*)&PEin(3);//KEY1
        Modbus_InputIO[2]=(vu32*)&PEin(2);//KEY2
        Modbus_InputIO[3]=(vu32*)&PAin(0);//KEY3

        //输出开关量寄存器指针指向
        Modbus_OutputIO[0]=(vu32*)&PBout(5);//LED0
        Modbus_OutputIO[1]=(vu32*)&PEout(5);//LED1

        //保持寄存器指针指向
        Modbus_HoldReg[0]=(u16*)&testData1;//测试数据1
        Modbus_HoldReg[1]=((u16*)&testData1)+1;//测试数据1
        Modbus_HoldReg[2]=(u16*)&testData2;//测试数据2
        Modbus_HoldReg[3]=((u16*)&testData2)+1;//测试数据2

}

楼主:
初始化串口2
void RS485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G,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2;//PA2(TX)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2);//默认高电平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3;//PA3(RX)输入上拉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9;//PG9(RE/DE)通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G,&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GPIOG,GPIO_Pin_9);//默认接收状态

        USART_DeInit(USART2);//复位串口2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RS485_Baudrat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USART_Mode_Rx|USART_Mode_Tx;//收发模式
        switch(RS485_Parity)
        {
                case 0: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USART_Parity_No;break;//无校验
                case 1: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USART_Parity_Odd;break;//奇校验
                case 2: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USART_Parity_Even;break;//偶校验
        }
        USART_Init(USART2,&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2,USART_IT_RXNE);
        USART_ITConfig(USART2,USART_IT_RXNE,ENABLE);//使能串口2接收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USART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2,ENABLE);//使能串口2
        RS485_TX_EN=0;//默认为接收模式

        Timer7_Init();//定时器7初始化,用于监视空闲时间
        Modbus_RegMap();//Modbus寄存器映射
}

楼主:
定时器初始化
void Timer7_Init(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7, ENABLE); //TIM7时钟使能

        //TIM7初始化设置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RS485_Frame_Distance*10;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7200; //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设置计数频率为10kHz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7,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TIM_ITConfig( TIM7, TIM_IT_Update, ENABLE );//TIM7 允许更新中断

        //TIM7中断分组配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TIM7_IRQn;  //TIM7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先占优先级2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从优先级3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被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NVIC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NVIC寄存器
}

楼主:
发送N个字节数据
void RS485_SendData(u8 *buff,u8 len)
{
        RS485_TX_EN=1;//切换为发送模式
        while(len--)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USART_FLAG_TXE)==RESET);//等待发送区为空
                USART_SendData(USART2,*(buff++));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USART_FLAG_TC)==RESET);//等待发送完成
}

楼主:
串口2中断服务程序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
        u8 res;
        u8 err;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2,USART_IT_RXNE)!=RESET)
        {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USART_FLAG_NE|USART_FLAG_FE|USART_FLAG_PE)) err=1;//检测到噪音、帧错误或校验错误
                else err=0;
                res=USART_ReceiveData(USART2); //读接收到的字节,同时相关标志自动清除

                if((RS485_RX_CNT<2047)&&(err==0))
                {
                        RS485_RX_BUFF[RS485_RX_CNT]=res;
                        RS485_RX_CNT++;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7,TIM_IT_Update);//清除定时器溢出中断
                        TIM_SetCounter(TIM7,0);//当接收到一个新的字节,将定时器7复位为0,重新计时(相当于喂狗)
                        TIM_Cmd(TIM7,ENABLE);//开始计时
                }
        }
}

楼主:
定时器中断服务函数,用于判断接收是否完成。
void TIM7_IRQHandler(void)
{
        if(TIM_GetITStatus(TIM7,TIM_IT_Update)!=RE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7,TIM_IT_Update);//清除中断标志
                TIM_Cmd(TIM7,DISABLE);//停止定时器
                RS485_TX_EN=1;//停止接收,切换为发送状态
                RS485_FrameFlag=1;//置位帧结束标记
        }
}

楼主:
//RS485服务程序,用于处理接收到的数据(请在主函数中循环调用)
u16 startRegAddr;
u16 RegNum;
u16 calCRC;
void RS485_Service(void)
{
        u16 recCRC;
        if(RS485_FrameFlag==1)
        {
                if(RS485_RX_BUFF[0]==RS485_Addr)//地址正确
                {
                        if((RS485_RX_BUFF[1]==01)||(RS485_RX_BUFF[1]==02)||(RS485_RX_BUFF[1]==03)||(RS485_RX_BUFF[1]==05)||(RS485_RX_BUFF[1]==06)||(RS485_RX_BUFF[1]==15)||(RS485_RX_BUFF[1]==16))//功能码正确
                  {
                                startRegAddr=(((u16)RS485_RX_BUFF[2])<<8)|RS485_RX_BUFF[3];//获取寄存器起始地址
                                if(startRegAddr<1000)//寄存器地址在范围内
                                {
                                        calCRC=CRC_Compute(RS485_RX_BUFF,RS485_RX_CNT-2);//计算所接收数据的CRC
                                        recCRC=RS485_RX_BUFF[RS485_RX_CNT-2]|(((u16)RS485_RX_BUFF[RS485_RX_CNT-1])<<8);//接收到的CRC(低字节在前,高字节在后)
                                        if(calCRC==recCRC)//CRC校验正确
                                        {
                                                /////////////////////////////////////////////////////////////////////////////////////////////////////////////////////////////////////
                                                switch(RS485_RX_BUFF[1])//根据不同的功能码进行处理
                                                {
                                                        case 2://读输入开关量
                                                        {
                                                                Modbus_02_Solve();
                                                                break;
                                                        }

                                                        case 1://读输出开关量
                                                        {
                                                                Modbus_01_Solve();
                                                                break;
                                                        }

                                                        case 5://写单个输出开关量
                                                        {
                                                                Modbus_05_Solve();
                                                                break;
                                                        }

                                                        case 15://写多个输出开关量
                                                        {
                                                                Modbus_15_Solve();
                                                                break;
                                                        }

                                                        case 03: //读多个寄存器
                                                        {
                                                                Modbus_03_Solve();
                                                                break;
                                                        }

                                                        case 06: //写单个寄存器
                                                        {
                                                                Modbus_06_Solve();
                                                                break;
                                                        }

                                                        case 16: //写多个寄存器
                                                        {
                                                                Modbus_16_Solve();
                                                                break;
                                                        }

                                                }
                                                //////////////////////////////////////////////////////////////////////////////////////////////////////////////////////////////////////
                                        }
                                        else//CRC校验错误
                                        {
                                                RS485_TX_BUFF[0]=RS485_RX_BUFF[0];
                                                RS485_TX_BUFF[1]=RS485_RX_BUFF[1]|0x80;
                                                RS485_TX_BUFF[2]=0x04; //异常码
                                                RS485_SendData(RS485_TX_BUFF,3);
                                        }
                                }
                                else//寄存器地址超出范围
                                {
                                        RS485_TX_BUFF[0]=RS485_RX_BUFF[0];
                                        RS485_TX_BUFF[1]=RS485_RX_BUFF[1]|0x80;
                                        RS485_TX_BUFF[2]=0x02; //异常码
                                        RS485_SendData(RS485_TX_BUFF,3);
                                }
                        }
                        else//功能码错误
                        {
                                RS485_TX_BUFF[0]=RS485_RX_BUFF[0];
                                RS485_TX_BUFF[1]=RS485_RX_BUFF[1]|0x80;
                                RS485_TX_BUFF[2]=0x01; //异常码
                                RS485_SendData(RS485_TX_BUFF,3);
                        }
          }

                RS485_FrameFlag=0;//复位帧结束标志
                RS485_RX_CNT=0;//接收计数器清零
                RS485_TX_EN=0;//开启接收模式
        }
}

楼主:
//Modbus功能码02处理程序
//读输入开关量
void Modbus_02_Solve(void)
{
        u16 ByteNum;
        u16 i;
        RegNum= (((u16)RS485_RX_BUFF[4])<<8)|RS485_RX_BUFF[5];//获取寄存器数量
        if((startRegAddr+RegNum)<100)//寄存器地址+数量在范围内
        {
                RS485_TX_BUFF[0]=RS485_RX_BUFF[0];
                RS485_TX_BUFF[1]=RS485_RX_BUFF[1];
                ByteNum=RegNum/8;//字节数
                if(RegNum%8) ByteNum+=1;//如果位数还有余数,则字节数+1
                RS485_TX_BUFF[2]=ByteNum;//返回要读取的字节数
                for(i=0;i<RegNum;i++)
                {
                        if(i%8==0) RS485_TX_BUFF[3+i/8]=0x00;
                        RS485_TX_BUFF[3+i/8]>>=1;//低位先发送
                        RS485_TX_BUFF[3+i/8]|=((*Modbus_InputIO[startRegAddr+i])<<7)&0x80;
                        if(i==RegNum-1)//发送到最后一个位了
                        {
                                if(RegNum%8) RS485_TX_BUFF[3+i/8]>>=8-(RegNum%8);//如果最后一个字节还有余数,则剩余MSB填充0
                        }
                }
                calCRC=CRC_Compute(RS485_TX_BUFF,ByteNum+3);
                RS485_TX_BUFF[ByteNum+3]=calCRC&0xFF;
                RS485_TX_BUFF[ByteNum+4]=(calCRC>>8)&0xFF;
                RS485_SendData(RS485_TX_BUFF,ByteNum+5);
        }
        else//寄存器地址+数量超出范围
        {
                RS485_TX_BUFF[0]=RS485_RX_BUFF[0];
                RS485_TX_BUFF[1]=RS485_RX_BUFF[1]|0x80;
                RS485_TX_BUFF[2]=0x02; //异常码
                RS485_SendData(RS485_TX_BUFF,3);
        }
}

楼主:
//Modbus功能码01处理程序
//读输出开关量
void Modbus_01_Solve(void)
{
        u16 ByteNum;
        u16 i;
        RegNum= (((u16)RS485_RX_BUFF[4])<<8)|RS485_RX_BUFF[5];//获取寄存器数量
        if((startRegAddr+RegNum)<100)//寄存器地址+数量在范围内
        {
                RS485_TX_BUFF[0]=RS485_RX_BUFF[0];
                RS485_TX_BUFF[1]=RS485_RX_BUFF[1];
                ByteNum=RegNum/8;//字节数
                if(RegNum%8) ByteNum+=1;//如果位数还有余数,则字节数+1
                RS485_TX_BUFF[2]=ByteNum;//返回要读取的字节数
                for(i=0;i<RegNum;i++)
                {
                        if(i%8==0) RS485_TX_BUFF[3+i/8]=0x00;
                        RS485_TX_BUFF[3+i/8]>>=1;//低位先发送
                        RS485_TX_BUFF[3+i/8]|=((*Modbus_OutputIO[startRegAddr+i])<<7)&0x80;
                        if(i==RegNum-1)//发送到最后一个位了
                        {
                                if(RegNum%8) RS485_TX_BUFF[3+i/8]>>=8-(RegNum%8);//如果最后一个字节还有余数,则剩余MSB填充0
                        }
                }
                calCRC=CRC_Compute(RS485_TX_BUFF,ByteNum+3);
                RS485_TX_BUFF[ByteNum+3]=calCRC&0xFF;
                RS485_TX_BUFF[ByteNum+4]=(calCRC>>8)&0xFF;
                RS485_SendData(RS485_TX_BUFF,ByteNum+5);
        }
        else//寄存器地址+数量超出范围
        {
                RS485_TX_BUFF[0]=RS485_RX_BUFF[0];
                RS485_TX_BUFF[1]=RS485_RX_BUFF[1]|0x80;
                RS485_TX_BUFF[2]=0x02; //异常码
                RS485_SendData(RS485_TX_BUFF,3);
        }
}

楼主:
//Modbus功能码05处理程序
//写单个输出开关量
void Modbus_05_Solve(void)
{
        if(startRegAddr<100)//寄存器地址在范围内
        {
                if((RS485_RX_BUFF[4]==0xFF)||(RS485_RX_BUFF[5]==0xFF)) *Modbus_OutputIO[startRegAddr]=0x01;
                else *Modbus_OutputIO[startRegAddr]=0x00;

                RS485_TX_BUFF[0]=RS485_RX_BUFF[0];
                RS485_TX_BUFF[1]=RS485_RX_BUFF[1];
                RS485_TX_BUFF[2]=RS485_RX_BUFF[2];
                RS485_TX_BUFF[3]=RS485_RX_BUFF[3];
                RS485_TX_BUFF[4]=RS485_RX_BUFF[4];
                RS485_TX_BUFF[5]=RS485_RX_BUFF[5];

                calCRC=CRC_Compute(RS485_TX_BUFF,6);
                RS485_TX_BUFF[6]=calCRC&0xFF;
                RS485_TX_BUFF[7]=(calCRC>>8)&0xFF;
                RS485_SendData(RS485_TX_BUFF,8);
        }
        else//寄存器地址超出范围
        {
                RS485_TX_BUFF[0]=RS485_RX_BUFF[0];
                RS485_TX_BUFF[1]=RS485_RX_BUFF[1]|0x80;
                RS485_TX_BUFF[2]=0x02; //异常码
                RS485_SendData(RS485_TX_BUFF,3);
        }
}

楼主:
//Modbus功能码15处理程序
//写多个输出开关量
void Modbus_15_Solve(void)
{
        u16 i;
        RegNum=(((u16)RS485_RX_BUFF[4])<<8)|RS485_RX_BUFF[5];//获取寄存器数量
        if((startRegAddr+RegNum)<100)//寄存器地址+数量在范围内
        {
                for(i=0;i<RegNum;i++)
                {
                        if(RS485_RX_BUFF[7+i/8]&0x01) *Modbus_OutputIO[startRegAddr+i]=0x01;
                        else *Modbus_OutputIO[startRegAddr+i]=0x00;
                        RS485_RX_BUFF[7+i/8]>>=1;//从低位开始
                }

                RS485_TX_BUFF[0]=RS485_RX_BUFF[0];
                RS485_TX_BUFF[1]=RS485_RX_BUFF[1];
                RS485_TX_BUFF[2]=RS485_RX_BUFF[2];
                RS485_TX_BUFF[3]=RS485_RX_BUFF[3];
                RS485_TX_BUFF[4]=RS485_RX_BUFF[4];
                RS485_TX_BUFF[5]=RS485_RX_BUFF[5];
                calCRC=CRC_Compute(RS485_TX_BUFF,6);
                RS485_TX_BUFF[6]=calCRC&0xFF;
                RS485_TX_BUFF[7]=(calCRC>>8)&0xFF;
                RS485_SendData(RS485_TX_BUFF,8);
        }
        else//寄存器地址+数量超出范围
        {
                RS485_TX_BUFF[0]=RS485_RX_BUFF[0];
                RS485_TX_BUFF[1]=RS485_RX_BUFF[1]|0x80;
                RS485_TX_BUFF[2]=0x02; //异常码
                RS485_SendData(RS485_TX_BUFF,3);
        }
}

楼主:
//Modbus功能码03处理程序
//读保持寄存器
void Modbus_03_Solve(void)
{
        u8 i;
        RegNum= (((u16)RS485_RX_BUFF[4])<<8)|RS485_RX_BUFF[5];//获取寄存器数量
        if((startRegAddr+RegNum)<1000)//寄存器地址+数量在范围内
        {
                RS485_TX_BUFF[0]=RS485_RX_BUFF[0];
                RS485_TX_BUFF[1]=RS485_RX_BUFF[1];
                RS485_TX_BUFF[2]=RegNum*2;
                for(i=0;i<RegNum;i++)
                {
                        RS485_TX_BUFF[3+i*2]=*Modbus_HoldReg[startRegAddr+i]&0xFF;//先发送低字节
                        RS485_TX_BUFF[4+i*2]=(*Modbus_HoldReg[startRegAddr+i]>>8)&0xFF; //后发送高字节
                }
                calCRC=CRC_Compute(RS485_TX_BUFF,RegNum*2+3);
                RS485_TX_BUFF[RegNum*2+3]=calCRC&0xFF;
                RS485_TX_BUFF[RegNum*2+4]=(calCRC>>8)&0xFF;
                RS485_SendData(RS485_TX_BUFF,RegNum*2+5);
        }
        else//寄存器地址+数量超出范围
        {
                RS485_TX_BUFF[0]=RS485_RX_BUFF[0];
                RS485_TX_BUFF[1]=RS485_RX_BUFF[1]|0x80;
                RS485_TX_BUFF[2]=0x02; //异常码
                RS485_SendData(RS485_TX_BUFF,3);
        }
}

楼主:
//Modbus功能码06处理程序
//写单个保持寄存器
void Modbus_06_Solve(void)
{
        *Modbus_HoldReg[startRegAddr]=RS485_RX_BUFF[4];//低字节在前
        *Modbus_HoldReg[startRegAddr]|=((u16)RS485_RX_BUFF[5])<<8;//高字节在后

        RS485_TX_BUFF[0]=RS485_RX_BUFF[0];
        RS485_TX_BUFF[1]=RS485_RX_BUFF[1];
        RS485_TX_BUFF[2]=RS485_RX_BUFF[2];
        RS485_TX_BUFF[3]=RS485_RX_BUFF[3];
        RS485_TX_BUFF[4]=RS485_RX_BUFF[4];
        RS485_TX_BUFF[5]=RS485_RX_BUFF[5];

        calCRC=CRC_Compute(RS485_TX_BUFF,6);
        RS485_TX_BUFF[6]=calCRC&0xFF;
        RS485_TX_BUFF[7]=(calCRC>>8)&0xFF;
        RS485_SendData(RS485_TX_BUFF,8);
}

楼主:
//Modbus功能码16处理程序
//写多个保持寄存器

void Modbus_16_Solve(void)
{
        u8 i;
        RegNum= (((u16)RS485_RX_BUFF[4])<<8)|RS485_RX_BUFF[5];//获取寄存器数量
        if((startRegAddr+RegNum)<1000)//寄存器地址+数量在范围内
        {
                for(i=0;i<RegNum;i++)
                {
                        *Modbus_HoldReg[startRegAddr+i]=RS485_RX_BUFF[7+i*2]; //低字节在前
                        *Modbus_HoldReg[startRegAddr+i]|=((u16)RS485_RX_BUFF[8+i*2])<<8; //高字节在后
                }

                RS485_TX_BUFF[0]=RS485_RX_BUFF[0];
                RS485_TX_BUFF[1]=RS485_RX_BUFF[1];
                RS485_TX_BUFF[2]=RS485_RX_BUFF[2];
                RS485_TX_BUFF[3]=RS485_RX_BUFF[3];
                RS485_TX_BUFF[4]=RS485_RX_BUFF[4];
                RS485_TX_BUFF[5]=RS485_RX_BUFF[5];

                calCRC=CRC_Compute(RS485_TX_BUFF,6);
                RS485_TX_BUFF[6]=calCRC&0xFF;
                RS485_TX_BUFF[7]=(calCRC>>8)&0xFF;
                RS485_SendData(RS485_TX_BUFF,8);
        }
        else//寄存器地址+数量超出范围
        {
                RS485_TX_BUFF[0]=RS485_RX_BUFF[0];
                RS485_TX_BUFF[1]=RS485_RX_BUFF[1]|0x80;
                RS485_TX_BUFF[2]=0x02; //异常码
                RS485_SendData(RS485_TX_BUFF,3);
        }
}

网友A:
很长,很强大。

楼主:
我是觉得会用就行

网友B(点评):
确实不错,特别是通讯寄存器映射方法很实用!

楼主:
自己写出来是有点难度

楼主:
长不可怕,能正产通信慢慢看代码。

网友C:
请问rtu是什么啊

网友D:
RTU (Remote Terminal Unit远程终端装置),就是电网监视和控制系统中安装在发电厂或变电站的一种远动装置,简称RTU,是调度自动化、变电站自动化、无人值守变电站、配电自动化和过程控制自动化系统中的关键设备。

RTU的职能是采集所在发电厂或变电站表征电力系统运行状态的模拟量和状态量,监视并向调度中心传送这些模拟量和状态量,执行调度中心发往所在发电厂或变电站的控制和调节命令。

网友C:
引用 网友D:
RTU (Remote Terminal Unit远程终端装置),就是电网监视和控制系统中安装在发电厂或变电站的一种远动装 ...

感谢热心解答啊

网友E:
来学习一下,modbus工业很广泛

网友F:
硬件上怎么设计的,要是能配合着看更好

网友G:
思路清晰

楼主(2018-08-29):
代码比较整齐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硬件上怎么设计的,要是能配合着看更好

硬件要自己考虑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来学习一下,modbus工业很广泛

是的,工业通讯基本modbus

网友G:
引用 楼主:
代码比较整齐罢了

也是个好习惯啊!

网友(2019-08-16):
这个有点难,看看

网友H:
楼主厉害,MODBUS大部分功能写。好像还差04功能没有

网友I(2020-08-21):
思路清晰,层次分明,佩服!

网友J(2021-11-10):
比较正规,思路清晰,感谢

网友K(2022-10-20):
楼主写的清晰,地址限制有些小,HMI的寄存器地址很大的。

网友K:
uart dma发送比较好,不占核心,全部发送完才产生一次uart发送中断

网友K:
/**************************************************************************************************
* brief  rs485 dma 发送
* param  len发送字节数
* note   DMA发送数据,要先关闭dma通道,才能设置当前发送的数据单元长度,再开启dma通道。
*************************************************************************************************/
void rs485_dma_tx( uint8_t len )
{
    /* RS485 DE使能,RE禁止 */
    rs485_tx_enable();
    rs485_rx_disable();

    /* Disable USART2 DMA TX Channel,只有通道关闭才能对TCNT赋值 */
    dma_channel_enable( UART_TX_DMA_CHANNEL, DISABLE );

    /* 设置当前发送的数据单元长度 */
    DMA_SetCurrDataCounter( UART_TX_DMA_CHANNEL, len );

    /* Enable USART2 DMA TX Channel */
    dma_channel_enable( UART_TX_DMA_CHANNEL, ENABLE );
}

网友K:
雅特力的421

/**********************************************************************************************************
* brief  USART1中断服务程序
* note   串口字符接收中断、空闲中断只允许一个
* note   空闲中断需同时判断中断状态位、DMA通道允许位
**********************************************************************************************************/
void USART1_IRQHandler( void )
{
    uint8_t clr, receive;

    /* 串口空闲中断,可以做串口dma不定长接收 */
    if( ( USART_GetITStatus( USART1, USART_INT_IDLEF ) != RESET ) && dma_ien_get( DMA1_Channel3, DMA_CHCTRL1_CHEN ) )
    {
        /* 空闲中断清除标志 */
        clr = USART1->STS;
        clr = USART1->DT;

        /* 通道关闭,才能对通道寄存器赋值 */
        dma_channel_enable( UART_RX_DMA_CHANNEL, DISABLE );
        /* 接收的数据长度 */
        Uart_dma_rxbyte = DATA_SIZE_DMA - DMA_GetCurrDataCounter( UART_RX_DMA_CHANNEL );
        /* 重新赋值计数值 */
        DMA_SetCurrDataCounter( UART_RX_DMA_CHANNEL, DATA_SIZE_DMA );
        dma_channel_enable( UART_RX_DMA_CHANNEL, ENABLE );

        rs485_rx_disable();
        uart_dma_rxFull = 1;

        TMR_SetCounter( TMR6, 0 );
    }

    /* 串口接收字符中断 */
    if( USART_GetITStatus( USART1, USART_INT_RDNE ) != RESET )
    {
        USART_ClearFlag( USART1, USART_FLAG_RDNE );

        receive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Queue_In( &sQueUart, &receive );

        /* 接收字符间隔超时计数器清零,超过3.5字符认为是空闲 */
        TMR_SetCounter( TMR6, 0 );
        TMR_SetAutoreload( TMR6, OVER_TIME_35CHAR - 1 );
        TMR_Cmd( TMR6, ENABLE );
                uart_rx_en_tmr = 1;
    }

    /* 串口发送完成中断,如果是dma发送,全部数据发送完产生中断,发送期间并不会发生中断 */
    if( USART_GetITStatus( USART1, USART_INT_TRAC ) != RESET )
    {
        USART_ClearFlag( USART1, USART_FLAG_TRAC );

        rs485_tx_disable();
        rs485_rx_enable();

        TMR_SetCounter( TMR6, 0 );
    }
}

网友L:
MODBUS大部分功能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