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做设计的时候,是减法还是加法?

楼主(2018-07-29):
我发现自己有个强迫症,做设计的时候,总是追求大而全,总想着,万一要用到这个功能呢?比如,板子上有了TTL到232的转换,就想着干脆把485也画上吧,可能要用到,本来用到两个继电器,看看还有空余的引脚,干脆画三个继电器吧,本来只要3个输入,画成了4个输入,有时还会画上一路AD,画上一个EEPROM,万一要保存参数呢?剩下的空闲的IO,都画成可设置的跳线,可以用跳线帽设置一些功能。
画原理图的时候,就会把许多可能要用到的功能都画上去,然后在画PCB的时候,由于板子大小、布线难度的关系,不断做减法,把一些功能去掉。画PCB的时候,要不断调整原理图,这样做最直观的后果就是,元器件编号不连续。

网友A:
做设计 满足功能 不多不少 精简紧凑

网友B:
做设计,在满足功能的前提下越精简越好,因为从理论上来说,器件越多故障点越多,出故障的几率越多,可靠性越差。

网友C:
如果在研发阶段可以多些备用功能,但量产产品还是少些备用功能。

网友D:
个人喜欢在满足功能性能的前提下,精简电路结构,甚至要研究小到一个电阻电容的去留,估计是属于强迫症。但是我认为,加的东西越多,出问题的几率越大。另一方面,能用更少的东西做同样的事情,想想就觉得很牛叉

网友E:
还是做减法的多。

网友F:
先做+法 产品再做减法
或是一步到位 有什么功能 就做什么功能  不+不-

楼主:
我这么做,是被用户培养出来的习惯。用户的需求会发生变化的,过了一段时间,用户可能会提出要增加一个功能,如果我的设计上预留了此功能,就不用重新设计了。做得多了,大致能估计出客户会要求增加哪些功能,所以,尽可能的把一些可能要用的功能,全都画到板子上。
生产时,用不到的功能,可以不焊。

网友G:
你这是典型的小作坊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是典型的小作坊

看看你的电脑主板,上面也有好多东西没焊呢

网友H:
在做方案和硬件的时候,做加法,常用功能觉得有必要可以考虑加进去,也为以后升级留余量。然后软件模块化,随时可以做减法,软件减去的部分,对应的硬件部分也不焊接了,一个系列就出来了。

网友I:
调试板子越多越好,量产的板子越少越好。不要想着这个可能用到,结果从来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H:
在做方案和硬件的时候,做加法,常用功能觉得有必要可以考虑加进去,也为以后升级留余量。然后软件模块化, ...

对啊,就是这样的,一次设计可以对应一个系列的产品。
具体实施时,会逐渐砍去一些功能,甚至在PCB设计时就砍掉了,因为放不下。
我有几个产品,PCB上两个按键几乎重叠在一起,只错开半个按键的位置,这是为了应付不同客户的要求,有的客户要求按键靠右些,有的要靠左些,我不想画两款板子,就这样设计了。

网友J:
这么做会死人啊....

都不如做主板+扩展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么做会死人啊....

都不如做主板+扩展版了

复杂的产品就做成可扩展的,简单的就直接画在板子上了,用不到就不焊。

网友K:
都这次这么全了,下次还怎么产品升级,怎么找客户要收新产品研发费了……

@小鱼儿1045 :我也发现了,这个东西不像画电路板是真不容易学到的。怪不得人家不干活,靠嘴拿大钱。
@yangxf1217 :所以能把客户钱哄过来,才是牛X的技术。
客户都是大爷,你还要升级费,这个做不好就PASS了

网友L:
主芯片选择很关键的!

网友L:
最后的话是亮点,又做了减法,功能又去掉了!

网友L:
楼主对自己的啥产品满意?

网友M:
哈哈哈,有意思,我也想知道软件有没有人做减法呵呵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对自己的啥产品满意?

红绿灯上的倒计时显示器知道吧?我做过这个倒计时的控制板,按照国标分类,倒计时可以分成学习型、通讯型(通讯协议有N种),每一种又可以细分为全程倒计时、半程倒计时,再根据客户的具体需求,还可以细分为真半程倒计时、伪半程倒计时,还可以有三色倒计时、双色倒计时,还有嵌入黄灯的倒计时,还可分为机动车倒计时、行人倒计时,不同的地区对显示还有区别要求,表现为倒计时时间只有个位数时,十位的0要不要显示。。。。
总之,所有的加起来,有几十种排列组合,有的是硬件上要区分,有的靠软件来区分。
我设计的硬件是通用的,我叫做“全功能倒计时”,软件上不通用,要通用的话,实在太复杂。
不过对这个产品我并不是很满意,因为赚不到钱。我便宜了,还有人比我的更便宜,没法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哈哈哈,有意思,我也想知道软件有没有人做减法呵呵呵呵

软件裁剪起来相对更容易些,我是把常用的模块做好了,需要的时候ctrl +c,ctrl+v。
唯有逻辑部分,每次都要从头开始写。
有一种控制,顺序逻辑控制,可以借鉴PLC的做法,做一个通用模块,比如做成100步,实际使用时,需要多少步就裁剪到多少步。

网友M:
引用 楼主:
软件裁剪起来相对更容易些,我是把常用的模块做好了,需要的时候ctrl +c,ctrl+v。
唯有逻辑部分,每次都 ...

网友N:
原理图跟PCB必须严格对应,否则生产就无所适从了,楼主的行为显然说明没在管理正规的企业待过。如果有基于同一主电路的系列产品,当然可以考虑预留扩展接口或者通过在PCB上选装元件来达到通用性,但是否值得这么做,必须根据批量和生产计划来通盘考虑,同时工艺文件必须跟上,不能自己想怎么就怎么。

楼主:
引用 网友N:
原理图跟PCB必须严格对应,否则生产就无所适从了,楼主的行为显然说明没在管理正规的企业待过。如果有基于 ...

原理图和PCB肯定严格对应啊,否则DRC都通不过。
生产上,不同的产品对应不同的工艺文件,哪些要焊哪些不要焊,都有对应的图纸,照片,样品实物,烧哪个版本的程序,都有规定,这样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O:
做产品是预备是有的,但不能太多,否则成本也高了。产品是一个不断进化的过程的,如果感觉需要加入大量的东西时,得搞个高级版的,多品种比单品种有更高的利润。精简产品卖低价,复杂产品卖高价。

网友P:
多点总比少点定强,免得加不上

网友Q:
我认为要看你的产品定义,以及为谁服务。
我们有的产品,功能都是自己定的,只卖给一般消费者,这种产品就越精简越好。因为我们在设计前,就好把功能都调研清楚,不会因为消费者有什么需求就改电路。
但是还有一些产品,卖给不同的小众消费者群体,为了节约成本,大家都共用一块板子。今天A客户只提出了A功能。明天B客户也订购了,又需要B功能。后天C客户,虽然功能要求不变,但是要适配新的机器,又要改板。这样经常做新板,我们也是承受不了的。所以就在一块板子上改,改到最后,经常飞线、空焊元件一大堆。所以,后来这类产品我们就尽量大而全,多预留。
当然也跟公司的销售策略有关系。我们是不收开发费的,所以比较寒酸。如果有开发费收,那当然一个客户一个板,有个新的小功能也再做一块板,也不怕花钱。

网友:
按需求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Q:
我认为要看你的产品定义,以及为谁服务。
我们有的产品,功能都是自己定的,只卖给一般消费者,这种产品就 ...

差不多就是你说的情况。
我们的产品都是按客户需求定制的,不做库存,按订单生产。每个客户的需求都会有一些变化。,同样,开发费是没有的。

网友R:
引用 网友N:
原理图跟PCB必须严格对应,否则生产就无所适从了,楼主的行为显然说明没在管理正规的企业待过。如果有基于 ...

正解
这是作坊和正规军的区别

网友S:
如果客户有给前期做实验的时间和钱,那就多画点在上边,做完实验再把没用的裁减掉;
没有给的话,还是根据客户需求做,且越少越好,如果有不确定能不能行的设计,那就多画几个方案在上边备份。
另外也可以通过软件来实现硬件的裁减,比如一个按钮按一下和长按就是两种情况,有些产品就不必要加2个按钮了,多一个按钮在材料费用、结构设计、生产成本、维护成本上都要多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S:
如果客户有给前期做实验的时间和钱,那就多画点在上边,做完实验再把没用的裁减掉;
没有给的话,还是根据 ...

很多时候,客户是说不清自己的需求的,当面沟通也没用,1、2、3一条条列出来,给客户看,他也确认了,做到一半,客户说要改一下,这是很头疼的事。
上个月,我就遇到了,客户要求有几个延时,我问他:延时时间的范围,精度。客户说不清楚,只是要求我先做个样品给他测试一下,就知道了。我按照最大延时20秒,精度0.1秒做出样品了。客户拿到后,测试了一番,说延时时间最好能达到15分钟。这个好办,改改程序就行了。客户又要求,原先的2路继电器输出改为3路继电器输出,我说:行!我线路板上预留了第三个继电器的电路。
全都改好之后,再给客户看,客户看了看说,外观太丑!要求把原先的数码管改成液晶显示。我说:行!我的板子上预留了液晶接口。
客户说:做好后,要有CE认证。
我说:行!费用你出。
客户同意。
最后,客户说:价格不能超过200元,含税。
我说:数量要多少?
客户说:今年要50-100套。
我说:行!

这种活,正规军会接吗?

@gx_huang :硬着头皮做呗,不做没饭吃,还有几个工人也没饭吃。
第一年才1-2万的产值,怎么做?研发费用也不够,除非原来做过的预留了硬件的,稍微修改软件的。关键是,客户需求不可能都给你预料到呀!

网友S:
引用 楼主:
很多时候,客户是说不清自己的需求的,当面沟通也没用,1、2、3一条条列出来,给客户看,他也确认了,做 ...

你对这个客户真是了解啊,都预见到了。
这种老客户的话正规军也做,新客户的话肯定是要收研发费用的,事先说清楚,要不然很容易闹掰。

网友T:
减法,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不如没有事

楼主:
引用 网友S:
你对这个客户真是了解啊,都预见到了。
这种老客户的话正规军也做,新客户的话肯定是要收研发费用的,事 ...

一共就50-100套哦,每套200元钱,没有开发费,正规军不会接这种单子吧。
客户一开始告诉我,有个触发信号,是有接近开关产生的,收到信号后,控制两个电磁阀的动作,电磁阀的开通时间可设置,就这些信息,其余也问不出什么了。
做好的第一版样机,给客户测试,客户说,收到触发信号,不一定是马上要动作,可能的情况有:1.收到一次、两次或更多次触发信号,动作一次;2.在动作之前,可能需要一个延时,也可能不需要延时;3.触发信号可能是高电平、也可能是低电平。
我能说个啥呢?幸亏我的程序做的是触发次数可设置,默认是一次就动作,改一下参数就可以了,这个参数可以通过按键修改的,不用改程序。
本来我没做延时,收到触发信号后就开始动作,既然客户要有个延时,那就增加一个步序,把这个步序对应的输出全改为0,幸亏这一点,也是可以通过参数来设置的。
。。。。
因为有很多不确定的需求,所以我的程序做成这样了,然后在现场,客户怎么说,我怎么改参数,最后,除了延时时间要达到15分钟不改程序无法实现,其余的都符合要求了。这个延时15分钟,也是客户拍脑袋想出来的,绝大部分情况都是几秒就可以了。
所以,我做设计的原则是:尽可能多考虑一些,以免到头来还要大改。

我设计的参数表,只要客户要求的动作不超过8步,输出路数不超过3路,我就可以不改程序,而实现客户的需求。

网友S:
引用 楼主:
一共就50-100套哦,每套200元钱,没有开发费,正规军不会接这种单子吧。
客户一开始告诉我,有个触发信号 ...

你这样做真是很用心,挺好的,客户应该万分满意的了,持续的单子必须的走起来。。。

谢你吉言啊,不过这客户已经拖欠我半年的货款没付了,做还是不做,是个问题。

网友U:
钱不好挣

苦逼啊,要是钱好挣,我才不接这种单子呢。

网友N:
引用 楼主:
原理图和PCB肯定严格对应啊,否则DRC都通不过。
生产上,不同的产品对应不同的工艺文件,哪些要焊哪些不 ...

所有环节都能考虑到,并且熟悉品质管理的话,那你就该知道:是人都会犯错,你那么随意,犯错的概率就会大增,而且还影响作业效率……
工程师的脑袋里该始终高悬着“成本”,能认识到成本所涉及的环节有多少以及怎么控制,也是决定技术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方面。

网友N:
引用 楼主:
很多时候,客户是说不清自己的需求的,当面沟通也没用,1、2、3一条条列出来,给客户看,他也确认了,做 ...

晕,原来不是在企业里做事,那楼主该事先说清楚,否则会误导初学者的。
初学者走进社会,第一件事是学习“规矩”,学什么样的规矩、学成什么样,跟人生后面的路关联非常大。

楼主:
引用 网友N:
所有环节都能考虑到,并且熟悉品质管理的话,那你就该知道:是人都会犯错,你那么随意,犯错的概率就会大 ...

不好意思,这是我总结出来最节省成本的方法,也是有效防止犯错的方法(出错时,有冗余可以替代)。
设计时尽量多考虑一些,留有余地,便于扩展,我觉得这个方法也适合初学者。
当然这个方法不适合没有自主权的设计人员,也不适合只负责一个设计环节的人员,上头叫你怎么做,就规规矩矩按照上头指示来做就行了,否则,牵一发而动全身。

楼主:
引用 网友N:
晕,原来不是在企业里做事,那楼主该事先说清楚,否则会误导初学者的。
初学者走进社会,第一件事是学习 ...

企业有很多种,小微企业也是企业。
小微企业里可以是:接单、设计、技术支持都是同一个人,甚至还要负责采购、发货、要债。
小微企业不是没有规矩,只是规矩可能跟大企业不同。

网友V:
向来是样机往死了放方案,成品往死了删东西

网友W:
引用 楼主:
很多时候,客户是说不清自己的需求的,当面沟通也没用,1、2、3一条条列出来,给客户看,他也确认了,做 ...

想破头皮,预留那么多干嘛?像加个继电器,就飞一个给他,加液晶,顶多也就重新打样。打样都24小时加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