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转0-5v 4-20ma 电路有问题,模电太烂,特来请教

楼主(2018-07-30):
下图是原来正常的电路 PWM转1-5v 4-20ma的电路;现在更换了单片机,想输出改为0-5V 4-20MA。
调试过程中发现如下问题:
1.在电路不改动的情况下,电流4-20ma基本输出线性(通过调零/放大增益  电阻),但是电压输出不线性。
2.修改电路参数  R3改为51K     C2改为47uf   此时 电压输出基本线性,但是电流输出通过调节两个可调电阻也不能调试线性。
3.后又在第2步的基础上修改    R24改为250欧    R23改为33K   电压输出依然线性,电流输出对应输出电压为 0.5--5V时可线性,0--0.5V对应的电流一直是0.5V对应的电流  也就是4ma调不出来  最小就是5.6ma.

此电路不适合量产,产线上要调正的参数太多。
此电路的性能保证是光耦及U1级。
xch
OPA换TLV274。 LM324不是轨对轨。所以从0.5~5V改成0~5v 输入后就出问题了

网友A:
从电流输出端到输入端(1~5V处)没有反馈,线性必定不会很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电流输出端到输入端(1~5V处)没有反馈,线性必定不会很好。

感谢!!在现有的电路 基础上   可以最小改动 改善线性吗?现在基本上6-20ma都是线性的  就是4-6ma  调不出   感觉电流变化范围还是对应的1-5V的 0-1V对应的电流跳不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谢!!在现有的电路 基础上   可以最小改动 改善线性吗?现在基本上6-20ma都是线性的  就是4-6ma  调不 ...

此等电路设计,建议推倒重来。找个明白人设计,比此电路省料又省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此等电路设计,建议推倒重来。找个明白人设计,比此电路省料又省工。

有没有推荐的电路,关键之前 用这个电路是正常的   一直很稳定1-5v 4-20ma也都线性。现在更换了单片机型号,想改为0-5V  4-20ma 发现了问题。

网友B:
请高手分析下,出现现有问题的原因是出在哪里?我感觉还是电路参数设置的问题,毕竟原来这个电路是1-5V 4-20ma 输出。

网友C:
首先,如果PWM正常,U1A3脚应该很获得正常线性电压,反正后面就是跟随器,理论上电压输出应该基本上正常。如果不修改参数,电压线性破坏,说明单片机的PWM频率可能和老的差了太多,造成线路参数完全不匹配。估计新单片机PWM频率太低了,因为PC817是一个频率特性很差的光耦,根本不能传递稍微高点的方波信号,这样当我们送入高频PWM时候,PC817会变成一个很好的带通滤波+线性传递作用,超过一定频率U1A基本的能得到接近直流的输入电压。
因为电流参考是从电压来的,所以只有电压线性了,才能考察电流是不是线性,不过,真不知道这个线路是谁设计的,像你这种晶体管输出恒流电路,虽然发射极做的深度负反馈,但是由于参考点位被极大的移位和改变,且还有PN结正向压降的叠加,所以,无最终输出电流取样反馈,想做到线性,真的有难度。
R34是现成的电流采样电阻,其2端电压可以作为差摸信号通过运放,获得电流负反馈,反正324接受12V共模电压不是问题,R24两端接一个一倍的放大器,和AOD组成电流负反馈放大器就可以了。这样接法,连可调都完全不需要。输入确定,输出就是确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高手分析下,出现现有问题的原因是出在哪里?我感觉还是电路参数设置的问题,毕竟原来这个电路是1-5V 4-2 ...

网友B:
还有个 疑问  这样修改后 0-5v 对应的应该是0-20ma 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有个 疑问  这样修改后 0-5v 对应的应该是0-20ma 吧?

电流=vin/R27  当200R时候=0-25mA
修改200Ω,为250欧姆,就完全线性对应0-20mA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流=vin/R27  当200R时候=0-25mA
修改200Ω,为250欧姆,就完全线性对应0-20mA

但是我想0-5v对应的 电流输出是4-20ma   我今天也在想这个问题  是不是 不能把0-5v转成4-20ma???

取样电阻为200欧姆,输入电压范围应为0V时为0.8V;5V时为3.2V

网友D:
找个专用芯片不就简单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但是我想0-5v对应的 电流输出是4-20ma   我今天也在想这个问题  是不是 不能把0-5v转成4-20ma??? ...

首先 我上面看到了你描述的:“PWM转1-5v 4-20ma的”  刚刚对应  完全线性,
怎么到这里又变成0-5V对应了?不过就0-5V对应4-20也不难,只需要在我给你的U4的运放同相输入端叠加一个静态等效于1.08V的电压(为什么不是1V而是1.08自己去想),AOD和12V都通过一个电阻接入使得AOD为0时候,运放U4的同相端电压=1.08V。就可以做到,很简单,这样的电阻计算就自己来吧。否则真心不是模电烂不烂,而是得回炉读小学去了。
最后修改200欧姆  到AOD为5V输出时候,电流=20mA。

网友E:
都不考虑运放输入/输出范围,单电源应用,不要想着范围到0V,总会有几十mV的误差,即使是轨到轨

网友B:
十分感激,谢谢 ,今天按这个电路 改了一下  除了三极管还是9012  ,但是输出一直不变 保持在20ma以上,不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十分感激,谢谢 ,今天按这个电路 改了一下  除了三极管还是9012  ,但是输出一直不变 保持在20ma以上, ...

一个一个查,2个运放4个脚,都检查一遍,就可以发现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十分感激,谢谢 ,今天按这个电路 改了一下  除了三极管还是9012  ,但是输出一直不变 保持在20ma以上, ...

按我的原始线路,比如,U4 1脚输入1V,正常情况,3脚应该也是4V  而U3的 1脚 是6V,3脚应该是6V。R33电压=R36电压。也就是 R27应该等于11V。
否则,线路肯定有接错。

网友F:
OP到了输出上限,电流反馈线性不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推荐的电路,关键之前 用这个电路是正常的   一直很稳定1-5v 4-20ma也都线性。现在更 ...

这与单片机型号没啥关系,与你输出的pwm有关啊

网友H(2019-02-19):
我也学习学习 4-20MA电路

网友I:
这个烂电路没有讨论的意义,唯有推倒重来!

网友J(2019-06-03):
过时的东西,用一个PAC芯片就可以实现PWM转0-5V输出。非常方便。

网友K:
其实用PWM作DA的话,不要用完全部电源轨,要保线性最好的范围,再作零满点修正。

网友J(2019-10-29):
PWM转0-5V和4-20mA现在有专用的芯片可以实现。不需要用运放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