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击穿问题

楼主(2018-07-30):
NPN型三极管工作时测得基极与发射极电压相同,并在断电后测得基极与发射极短路。这个问题是击穿引起的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xch
一般集电结好,发射结坏。过流
或者说哪里哪本书可以学习微电子器件故障分析的?

网友A:
你的结果是be击穿,原因不详。

网友B:
可能是 BE 反向击穿所致。三极管的 BE 反向耐压都比较低,通常6V 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