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场效应管带宽问题

楼主(2018-07-30):
(无正文)

网友A:
小功率管的带宽一般可以做的较大。。。

网友B:
取决于寄生电容吧

网友C:
现在追求带宽的管子很少单独做了,大概都做到IC里面去了。

网友D:
不知道你需要多高的带宽?
常说 JFET 的管子带宽会高一点.
不过 MOS 管是电压驱动元件, 由于栅极电容的原因, 如果你的驱动电路的电流能力比较大, 也可以获得比较高的带宽.

网友E:
这样说吧,JFET工作带宽一般比 MOS管大,做到GHz的也有不少。
就MOS而言,本身带宽其实非常高,但是由于其栅极的电容性,一般来说,等效输入电容越小,其工作电流也越小,同时带宽就越高。当然还和驱动MOS栅极的源能力有关。

网友F:
很多,看你干嘛用。如ld-mosfet适合做通信大功率功放到几个Ghz
mes-fet适合做低噪声,振荡器,开关之类到70G
modfet可以过百Ghz

网友G:
带宽是个什么概念?想做数字还是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