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RDA8501 datasheet 资料

楼主(2018-07-30):
各位大神,目前急需一份RDA 8501的 datasheet ,已经搜遍网络了,都找不到这个芯片的资料,希望有大神相助。

网友A:
RDA公司的,除了一些纯粹硬件的芯片,有详细的数据手册,其他和MCU有关的,资料几乎没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RDA公司的,除了一些纯粹硬件的芯片,有详细的数据手册,其他和MCU有关的,资料几乎没有的。 ...

好像是的,在另外的地方也看到有人这么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是的,在另外的地方也看到有人这么说

RDA公司的,凡事涉及MCU软件的,非常保守的公司,底层他们全部做好,没有资料可以公开,想看寄存器资料,直接在开发工具上看寄存器描述,没有专门的资料。一个很复杂的手机芯片,别人起码几千页也不够,他的数据手册就几页,把管脚封装描述一下,连电源特性都没有,更不要说内部模块的功能描述和寄存器描述了。

@再见 :可以这样说,和软件参数有关的外围芯片,如果他们公司有的,软件基本上就写死了,不让修改。他们公司没有的外围芯片,才允许客户自己修改。
那这样别人用他们的芯片就只能连同用他们的设计方案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