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下载] N76E003最新手册1.06版

楼主(2018-07-30):
刚才去下载手册,发现最近更新了,特别分享过来。

楼主:
PWM (脉冲宽度调制) 信号在控制方案中应用非常广泛。可用于电机驱动、风扇控制、背光调节、LED
光源调光或通过低通滤波器电路模拟一个简单的数模转换模块的输出。
N76E003 包含三对(6个PWM通道)16位精度、可调周期和占空比的PWM输出,非常适合用于电机控
制。该模块架构适用于驱动单相或三相无刷直流电机(BLDC),或三相交流感应电机。每个信道PWM输
出可配置为独立输出模式、互补模式或同步模式。当设定为互补模式时,通过插入可配置的死区时间,
保护MOS管同时导通。PWM波形可配置边沿对齐或中心对齐来选择中断响应位置。

网友A:
如果PWM各通道频率可以随时调整就好了

网友B:
下载,放手机里,蹲厕所看。

网友B:
下载了放手机里,蹲厕所看。

网友C:
资料不错,非常好。

网友D:
等好几个月了,终于更新了。

网友E:
用003开发产品速度快

网友F:
终于更新了,谢谢分享。

网友G:
下载,替换我以前的1.04

网友:
更新了是好事,应该解决了之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