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共享] ISP一键下载软件-更新发布-版本v1.009

楼主(2018-07-30):
ISP一键下载软件-更新发布-版本v1.009
支持芯圣全系列ISP芯片,支持hex,bin文件输入,附加其他便捷功能,主界面如下:
欢迎测试使用,有建议或者bug请回复。
快捷键说明:
Ctrl+O 打开文件
Ctrl+H 配置硬件
Ctrl+P 配置保护
Ctrl+G 配置客户
D 下载
S 停止
F5 刷新串口

9.版本:v1.008 2018年10月10日
增加手动供电按钮,增加常用选项**功能,保存代码文件路径,如果代码文件存在则自动加载,支持hex,bin文件直接拖拽到窗口自动打开等功能。
10.版本:v1.009 2018年10月18日
支持保存项目文件,加载程序文件后,选择好配置项,保存为.isp文件,下次直接加载.isp文件即可,无须再次手动配置。

ISP软件

软件版本更新。

网友A:
终于看到文件重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终于看到文件重载了

第三个选项的重装是用户点击下载时,第四个选项是keil软件点击编译时就会自动的把hex文件下载到单片机。

网友A:
加个文件重载标志,下载后清除,文件不同并重载时指示这时的文件没有下载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文件重载标志,下载后清除,文件不同并重载时指示这时的文件没有下载过;

...

文件重载这个功能,只要你勾选了,你点击下载后就会加载最新的文件,做个标志没有啥意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文件重载这个功能,只要你勾选了,你点击下载后就会加载最新的文件,做个标志没有啥意义 ...

用了几天,发现一个不方便的地方,就是设置信息没有保存,在连续做一个东东的时候,芯片,选项之类的一般是不变的,没有保存就要自己设置一下,目前多数的软件会自动保存最后一次的设置,打开文件后下载就好了,转换到没有保存时容易忘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了几天,发现一个不方便的地方,就是设置信息没有保存,在连续做一个东东的时候,芯片,选项之类的一般 ...

这点是,现在可以加了,软件现在已经做稳定了,下一版就增加保存设置状态的功能。

网友B:
请问楼主为什么不能勾选 看门狗复位禁止 选项?
其他选项 为什么不能勾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为什么不能勾选 看门狗复位禁止 选项?

因为这个型号没有这个功能,这个是0541里的功能。

网友C:
仅仅支持芯圣的9种型号的单片机而已,怎么能吹嘘成支持全系列芯片呢,要实话实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仅仅支持芯圣的9种型号的单片机而已,怎么能吹嘘成支持全系列芯片呢,要实话实说啊 ...

在芯圣的论坛里称全系列你难道想到其他单片机去?既然不理解,给你修改下。

楼主(2018-10-10):
更新v1.008版本,增加些方便功能,操作更简单。

网友D:
这个没有自动保存,或者定时保存,比较容易遗失或者忘记保存

网友D:
不过也方便了许多,操作更简单易懂,顺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没有自动保存,或者定时保存,比较容易遗失或者忘记保存

你意思是说保存成一个文件,下次直接加载就把配置项之类的都自动配置好是吧?

网友E:
楼主很赞 是官方的还是自用开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很赞 是官方的还是自用开发的?

开发出来共享给大伙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开发出来共享给大伙用

这必须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了几天,发现一个不方便的地方,就是设置信息没有保存,在连续做一个东东的时候,芯片,选项之类的一般 ...

软件更新了,增加了配置项的**,并支持保存项目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没有自动保存,或者定时保存,比较容易遗失或者忘记保存

软件更新了,增加了配置项的**,并支持保存项目文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芯圣的论坛里称全系列你难道想到其他单片机去?既然不理解,给你修改下。 ...

谁说要支持其他家的单片机了,不要动辄就生气,仅芯圣FLASH系列就有11种型号,更不要说芯圣厂家还有其他TOUCH型,OTP型,PIR和IOT型的单片机,你这个ISP下载软件列表里只有9种型号,怎么能说是支持全系列呢?要宣传至少也要措辞严谨才对啊,比如说支持全系列FLASH型

网友F:
这个是要买带isp下载的003才能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要买带isp下载的003才能用吧?

是,或者是带仿真功能的自己用烧录器把isp固件烧录就可以使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或者是带仿真功能的自己用烧录器把isp固件烧录就可以使用

能否提供下这个ISP的固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否提供下这个ISP的固件呢?

003固件

003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