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快速获取PCB标准封装库

楼主(2018-07-30):
很多时候,在画PCB时,都会由于找不到封装,要自己画封装,要花上很多时间,先不论这画封装的技能应该不应该有且熟练,这还都是小事儿,要是一不小心画错一个,有可能是整块板子都要废掉的,2层的还好,几十块,要是6层的,那可是上千的啊。对于有几十甚至上百的引脚的芯片,自己画一下还是可以的,但是对于几百个引脚的芯片,人为去画,那么出错的概率就会大很多。这无疑增加了开发的成本。那么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快速的得到自己想要的封装(或是大部分的标准封装,而不是所有器件的封装)但又是正确的呢?正确应该是画封装的首要前提。

一、封装哪里“挖”

1、PCB导出

很多时候,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官方的参数设计,也有提供PCB的,如果有想要的封装,可以通过PCB文件导出

但也要注意,有一些板子,会把一部分布线也算进封装里,比如一些BGA的扇出线有时也会被导出,当然,如果这样的扇出可用是好的,不可用,还要手动进行删除。

2、Ultra Librarian software文件生成

一些大的芯片厂商会提供bxl模式的封装文件,其中包括有原理图与PCB封装,我们只需要安装一下Ultra Librarian打开下载到的bxl文件,生成要想的封装就可以了,这个软件几乎支持所有的PCB设计软件。

这个软件是可以Free使用的。而且使用相当简单。

3、封装生成器

软件生成并不是支持所用的软件的,由于allegro的封装制作比AD的要繁琐一些,所以软件也比较多一些,比如FPM0.08、LP Wizard 10.5等等。

4、数据手册

当一些太偏的器件,哪里也没有现成的封装可用时,就不属于标准封装了,就不是本**要考虑的问题了,只能是自己画了~

二、封装怎么“挖”

1、PCB导出

AD导出

allegro导出

2、Ultra Librarian software文件生成

首先是要下载bxl文件,比如TI上下载的文件如下图的位置。

下载后,打开文件,会有如下图所示界面,左侧是封装图,右侧是原理图。
在中间也有Step 1到Step3的说明,直到生成好封装为止。
生成封装的类型也是相当的丰富的,从AD,allegro,PADS,到Eagle,Kicad这些不常用的,是应用尽有的。

选择好要生成封装的软件,直接点第三步进行导出封装。

这里以allegro与AD为例。

allegro层出的封装是可以直接使用的,只要添加好封装的路径就可以了。其导出的过程也是去调用allegro软件,通运行脚本来生成的封装

而AD呢,也是要通过AD软件加载生成的封装工作后,运行脚本才可以生成封装。

3、封装生成器

这里以FPM为例,选择好你要的封装后,点击allegro就可以调用allegro生成你要的封装,是相对软简单的一个软件,其中所有的封装可以通过修改不同的间距与参数来生成自己的封装。

以上就是在画PCB时,本人常用的一些快速得到标准封装库的方法,会对加快PCB设计有一些帮助。

但是个人手画PCB封装的技能还是要自己熟练起来的,并不一定所有的封装都是可以找到,也并不一定都是标准的,总会有一些封装是很另类的。

学习交流群:769843038